[汽配] 拆解卡车氮氧传感器(Continental 5WK9)

楼主(2019-01-09):
进口卡车上的氮氧传感器坏了,故障为短路烧保险,这东西贼贵一个几千块。换了之后用专用诊断仪清除故障码。

1

1

传感器上的标识。

2

2

接线的插口

3

3

这东西只能暴力撬开

4

4

里面有软胶

5

5

短路炸掉的元件

6

6

7

7

NGK的传感器

网友:
看着做工还可以,工业专用器件,价格不菲。

网友:
因为国外垄断,国内要是能做出来就便宜咯。

网友:
哈哈,偶今天发的车速传感器

网友A:
车规级别的东西 做工是没有问题的。
更何况他这个是德国原厂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车规级别的东西 做工是没有问题的。
更何况他这个是德国原厂货。

NGK 不是德国,如果不懂写着JAPAN,

网友:
传感器里面是一个陶瓷片

网友:
修啊!电容爆了吧

网友:
这么贵,有价值修~
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NGK 不是德国,如果不懂写着JAPAN,

探头是日本鬼子的
电路板是德国鬼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NGK 不是德国,如果不懂写着JAPAN,

硕大的德国马牌 或者说德国大陆公司的logo,不是标准的 德国制造么?难道我看错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探头是日本鬼子的
电路板是德国鬼子的

传感器作为整个产品的一部分,可以理解为同是德国制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传感器作为整个产品的一部分,可以理解为同是德国制造

这是德国鬼子买了日本鬼子的东西卖到中国来了

网友:
传感器是产品的一部分,可以理解为同是德国制造

网友:
谢谢分享,高级货啊,竟然烧了。。。

网友:
数码的第一反应不应该是修一修吗

网友:
工业的东西贵,做工不错

网友:
竟然这么高级,不修理试试啊

网友:
这么贵,修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