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本田摩托车用车速传感器,看着真够简单的

楼主(2019-01-09):
手上有个车速传感器,据说是本田摩托车上用的
老早就拆开过,这次翻出来拍照给大家看看

外观

三线制的

安装部位有厚铜环

这是感应面

插入缸体部位有密封圈

壳子和芯子是用卡扣方式,已经被撬开了

拔出芯子来
非灌胶方式就是好解剖

这方向是这样

红色的密封圈

前端是磁钢
这种耐高温的一般都是钐钴强磁,常见的钕磁能上150度的极少

另一面是板子
加上霍尔传感器也就5个件

传感器采用Allegro的A1422 差分霍尔传感器

焊针是注塑的,看结构还是二次注塑

外壳

底部还是有点胶
应该是用来加强耐振性

这个车速传感器看不出是哪家生产的,不过按小鬼子的习惯,肯定还是用其他小鬼子的
Allegro的A1422差分霍尔传感器的资料附后

原理简介:
这种利用霍尔效应的传感器检测的对象是铁质凸起,比如齿轮的齿,当齿靠近的时候霍尔位置磁场强度(磁场由霍尔器件背后的磁铁提供)会增加(反之会减小),当检测到两个霍尔元件(同一封装内)输出值差值达到阈值,就输出信号(根据不同变化方向翻转电平),表示有一个齿边沿
通过计数或测频就能知道齿轮转速了,进而换算得到车速。不管它装在变速箱、输出轴还是车轮上都是一样道理
PS:NXP还有利用磁阻效应的齿轮传感器IC,至于其他诸如干簧管、光电方式的一般就不是用在车上了

楼主:
Allegro的A1422差分霍尔传感器的资料:
内部框图

典型应用电路

PDF就不上了
谢谢围观!

网友A:
主要就是那个赫尔值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就是那个赫尔值钱

是呀,外围都没几个件

网友B:
謝謝分享,什么原理?

网友C:
那个test脚的作用是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謝謝分享,什么原理?

它检测的对象是铁质凸起,比如齿轮的齿,当齿靠近的时候磁场强度(由霍尔器件背后的磁铁提供磁场)会发生变化,当检测到两个霍尔元件输出值差值达到阈值,就输出信号,表示有一个齿边沿。通过计数或测频就能知道齿轮转速了,进而换算得到车速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它检测的对象是铁质凸起,比如齿轮的齿,当齿靠近的时候磁场强度(由霍尔器件背后的磁铁提供磁场)会发生 ...

感觉霍尔传感器 差不多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test脚的作用是啥呢?

应该是厂家封装后测试用,估计写修正值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厂家封装后测试用,估计写修正值啥的

啊 这么高级 发现表情也不会动了 输入法表情还不支持  好啊 整吧

网友E:
这是为什么?今天还刚上论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霍尔传感器 差不多原理

基本原理都是利用霍尔效应,不过可以做很多不同的传感器
比如电子指南针、角度传感器等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为什么?今天还刚上论坛的?

这是新版规矩,打赏多少M后24h才返多少M.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啊 这么高级 发现表情也不会动了 输入法表情还不支持  好啊 整吧

没办法,只有等木版慢慢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謝謝分享,什么原理?

1楼偶又更新了一下原理

网友(2019-03-28):
学习了,受教了

网友F:
怎么只看到一个霍尔元件?

楼主:
太客气了,相互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怎么只看到一个霍尔元件?

上面还有电阻、电容,以及一块强磁嘛

网友(2022-01-09):
引用 楼主:
它检测的对象是铁质凸起,比如齿轮的齿,当齿靠近的时候磁场强度(由霍尔器件背后的磁铁提供磁场)会发生 ...

怎么让它输出一个负信号?摩托车转速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