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废电动车充电器板子改384X测试板-研究X芯片代换问题

楼主(2019-01-09):
前天拆了个烧得无比惨烈的充电器,没有维修的必要,所以拆件了。拆-有史以来-烧得无比惨烈的电动车充电器48V2.5A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8
(出处: 数码之家)

留下的板子当时买了个关子,说有用。

今天就来揭晓答案吧。
把它改成了384X芯片测试板,虽然有点多此一举,
但是为了研究不同X系列芯片代换的问题,有块测试板还是很有用的,省得自己用洞洞板搭了。

就是这块烧焦的板子,换作别人估计连件都懒得拆直接扔了吧

次级烧焦了不要了,留下高压部分

手工锯开

可以进垃圾桶了

测量一下各个损坏的元件吧,死得明白

次级鼓包电容内阻超级大

熏焦的涤纶电容好像没事

熏焦的5环电阻好像也没事

熏焦的风扇限流电阻也没事

光耦原边正常

辅助电容内阻也大了

指示灯没烧坏

初级电容虽然没鼓包,内阻也增大了

MOS竟然没烧,运气

风扇驱动三极管OK

次级整流高频二极管也没事

到这里,心里一阵不安,啥都没坏咋就烧了呢,不科学
翻过来看板子背面保险铜箔烧了,赶紧看看整流桥的四个管子,
坏了两臂,那就全拆下来吧

二极管短路,另一个0.2Ω,更彻底

翻出来料板,换上1N4002,最好是4007咯

封装比原先的小一圈,勉强换上了

拆下R2启动电阻,没问题

上电启动用的,做低压测试板需要短接
两根铜箔保险都烧了

换成了一个10欧姆的代替原启动电阻

用手电筒白炽灯代替保险丝,有用

灯泡塞到螺丝孔正好,装低压输入座子
三根的,去掉中间的,不然装不上去,都是拆机货,哪有那么正好合适的

各种座子装得差不多了找个变压器供电吧,隔离的,安全
11V豆浆机方牛正好,
去掉白色插头和防水保护帽

保护帽套进鳄鱼夹正好220V绝缘用

之前拆了好几个3845B的芯片,不知道好坏,测试一下
先测试3845B的工况
用万用表测输出是6.72V,感觉不像,因为测试板供电是16V左右

测8脚的基准,很稳的5V,尾部一个字跳动
这基本能判定拆机的3845B是完好的

上频率,25KHZ左右

玩具示波器,25KHZ

占空比50% 以内,复合3845B的特性

换一个拆机的3842试试看
灯亮了,看来有短路,
灯一闪一闪的,芯片没有基准,6脚无输出,果然是坏的
这个小白炽灯很有用

另外换一个3842B,不闪灯了,但是依旧没有基准,也没有输出。
看来又是一个坏的

最后换上今天的主角,原板子上拆下来的3842,看看经历炸桥炸铜箔之后它还是否安好
上电不亮灯

频率50HZ震荡

输出13.33V

继续上示波器

波形很奇怪,没有频率,默认示波器选的5V DC,难道参数有问题
但是Vpp又正常

改成1V AC就有频率了,Vpp被削掉了

反正很奇怪

短接原光耦焊盘,停止震荡

改成2V AC 波形又变了

结论就是烧坏的充电器芯片是好的,旁边的无字芯片是次级控制转灯灯的,下次玩玩它。

最后讨论384X芯片的代换吧。
纯小白,抛砖引玉,请大神多多指点。

个人觉得3842与3845是不能代换的,
上面的试验可以来看到一样的震荡电容,频率差了一倍,输出也不一样,占空比也不一样。
所以还是要多看手册。
最后多嘴一句,好像启动电压也不一样。
折腾到这里算是完结咯。
主要是拆机芯片比较多,没法一一上电源测试,搞个小测试板自己玩玩,让大神见笑了。
本来准备在这块残板加上光耦,MOS,431等一些列测试功能,想想还是算了,懒得搭了。

网友A:
思路挺好的,正在学习。手里面有一个坏充电器,测试高压侧正常。但是qw3858第7脚电压77v,应该不正常吧。另外,qw3858资料找不到。

网友:
另外,能给个原理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思路挺好的,正在学习。手里面有一个坏充电器,测试高压侧正常。但是qw3858第7脚电压77v,应该不正常吧。另 ...

不要搜QW3858,直接搜3858估计能有资料77V大概不正常,芯片工作电压一半是18V左右的吧
参考一下UCC3858芯片看看

这个引脚比较多,可以根据实际电路图绘制一下QW3858外围看看有没有代换的芯片
384X芯片参考图纸
红框内就是裁下来的部分,测试板

网友A:
楼主帖子里面的晶体管测试仪是哪个型号的。想入手一个,淘宝搜了一堆,推荐一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帖子里面的晶体管测试仪是哪个型号的。想入手一个,淘宝搜了一堆,推荐一个吧 ...

好像是最便宜的那款,配了个外壳,三十五块钱一共。
后悔没有买高级一点的带稳压管和频率测试的了,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吧。

网友B:
晶体管测试仪不错 想买一个,LZ给个链接呢

网友C:
又让你个熊白白拆了一个无辜的充电器,我就喜欢这种炸保险的,看着厉害,毛病还不大,换俩二极管就好的,当然,这个老化严重,不死也掉层皮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晶体管测试仪不错 想买一个,LZ给个链接呢

2017年9月的价格,链接好像论坛不让发,按关键字搜吧
都差不多,互相抄袭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让你个熊白白拆了一个无辜的充电器,我就喜欢这种炸保险的,看着厉害,毛病还不大,换俩二极管就 ...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8
一点都不无辜啊,板子都碳化了,358烧成渣渣,我是不会去修的啦。
哈哈哈哈,修充电器还得学习老白干大师多年的经验

网友B:
引用 楼主:
2017年9月的价格,链接好像论坛不让发,按关键字搜吧
都差不多,互相抄袭的,哈哈
...

呵呵 在马云家找到了 ,谢谢,不过带外壳已经涨到60块了,我觉得这个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 在马云家找到了 ,谢谢,不过带外壳已经涨到60块了,我觉得这个很好用 ...

没这么贵啊,我进店看了一下还是这个价。。。。。。不过要7块钱运费,加起来也要四十多了,我当时买了比较多其它零碎物件,超重了,邮费10块。
比较坑的事正常买的多都包邮,比较坑的店家。
别家有升级版可以测频率,稳压管之类的,比这款好一些,建议买升级版。

网友D:
两台仪器让我甚是眼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台仪器让我甚是眼红啊

便宜货,两个加起来一张票子哈哈哈

网友E:
大婶物尽其用,好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婶物尽其用,好评。。。。。

哈哈哈,多谢温总捧场,主要是偷懒不想修了,碳化的板子太麻烦啦

网友:
还能物尽其用,挺好

网友:
本来只想丢砖头,看看工资也来了一点,看来时间差不多够24小时了。
一般我修这类充电器都是直接更换好芯片来测试,如果故障一样再查其它地方,等修好后再焊回原芯片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8
一点都不无辜啊,板子都碳化了,358烧成渣渣 ...

好哈哈哈哈,手里一堆全新坏3845,让我用数字法筛选出来了,一条3845拿来,使用前好歹是测了一下,竟然有十几个测着7脚对地电阻很小,也不知道怎么出厂的,

网友:
今天还没开始打赏,发现我的可评M币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