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解铁路版建武TK-378G对讲机

楼主(2019-01-09):
这个对讲机是论坛兄弟的,请我帮忙扩频。这个机器是我第一次玩,不是很懂。
然后发现,TK378G有两种版本,一是常规版本,二是铁路版本。铁路版本rom与常规的不一样,是北交大定制的。
所以,铁路版本的写频必须用北交大的软件写才行写进去。然后,,,,北交大的软件不支持超频输入,不能超频输入,那就没办法扩频。
已经到了我手里,不拆开看看怎么能行呢??

机器正面

侧面

背面

有一个侧面

顶部

拆掉顶部螺丝,尾部螺丝

拿下主板

主板

CPU

运放,功放芯片等

射频功放

各种运放芯片

细节1

然后,射频功放上的螺丝完蛋了,,,,,兄弟,对不起

北交大软件写频测试

超频写不进去,没办法。。。。

网友A:
CQCQCQ,这里是四区友台

网友:
对讲机偶不要,就要那几坨难看的石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QCQCQ,这里是四区友台

你为什么是4区?
现在是不是申请呼号容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为什么是4区?
现在是不是申请呼号容易了

参加个考试就行了

网友B:
有木有参考资料? 我玩手台车台很多年,一直都黑着呢。。。。

网友:
对讲机不错,照片也拍得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木有参考资料? 我玩手台车台很多年,一直都黑着呢。。。。

兄弟哪里的?
加我微信吧,看我头像下有微信

网友:
元件好密集

网友:
400mhz还空着呢,照片饱和度太高了,

网友:
软在在哪里有?

网友(2019-04-12):
楼主,能不能给发一份交大版的378写频软件,我找了好久网上都没找到:handshake:244097120@qq.com,发邮箱就行了,多谢了

网友C:
请问下,单位有台健伍的跟你这外观差不多的,数字对讲机,1,2,3,还有7,8,9等频道突然不能用了,4,5,6,10.11等频道能正常使用,请问下是啥坏了能修吗?大约多少钱?谢谢。对讲机可能摔过。是买来直接用的,没有搞过各种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下,单位有台健伍的跟你这外观差不多的,数字对讲机,1,2,3,还有7,8,9等频道突然不能用了,4,5, ...

这个测下电位器的电平变化,看看是不是电位器坏了,换一个几块钱吧,淘宝有卖的

网友D(2019-06-06):
楼主,给我份你写频的软件呗,我也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给我份你写频的软件呗,我也要

我也想要份,谢谢楼主  36653773@qq.com

网友(2019-07-10):
楼主,能不能给发一份交大版的378写频软件?616072590@qq.com,发邮箱就行了,多谢了

网友(2020-02-02):
楼主新年好!请把铁路版的建伍TK-378G北交大的写频软件发一份我用用,我qq邮箱是:370274125@qq.com,谢谢!

网友:
软件共享一下 谢谢

网友:
楼主好!求铁路版的建伍TK-378G北交大的写频软件发一份,我qq邮箱是:642719756@qq.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