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奥朵吸顶灯换松下暖光环形19W灯片*2

楼主(2019-01-09):
昨天好友微信求助,家用客厅的LED吸顶灯开灯时驱动电源爆了,询问驱动电源购买参数。

看到用的灯珠也就普通的5730,决定帮他换灯板。使用的前期够便宜的暖光环形19W灯片2.5元三片,配1.99元的欧普照明18W(100-120V DC 0.163A)驱动电源

先组装了试试,三片串联。这灯板买了还是第一次使用。

今天他把灯具的地板拿来了

爆了的驱动电源

细节还不错

30W的,看来我要换上2组才够原来的瓦数

奥朵灯条上用的5730正白灯珠,都有光衰了

拆下灯条,空出底板

放上灯板

确定布局

电源也给安排上

油性笔做的记号

打眼,攻丝,螺丝固定

焊线

试灯

网友A:
这灯板光色不错,目测4500~5000K的样子

网友B:
不一定是驱动坏,可能是灯珠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灯板光色不错,目测4500~5000K的样子

日亚的3030,,0.54W。暖白光3000K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是驱动坏,可能是灯珠爆了。

换接驱动就亮了,爆的电源准备下个帖子里放

网友C:
灯板和驱动好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灯板和驱动好便宜!

论坛里卖了很长时间的,应该很多人买了。

网友D:
应该测量一下改造后真实的功率,与以前的28W功率尽量一致。

网友E:
灯盘一般比较薄,自攻钉能拧稳么?

网友:
看起来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灯盘一般比较薄,自攻钉能拧稳么?

是用了原来的固定螺丝,不是自攻的。所以打眼后要攻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测量一下改造后真实的功率,与以前的28W功率尽量一致。

不用我再测功率了,坛友们早测过。驱动电源换了是匹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