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6升的AO史密斯小厨宝EWH-6B2

楼主(2019-01-09):
拆修一个6升的《史密斯》小厨宝
拆开后经过检查:原来是过流保护器保护了,按一下复位按钮,就好了!
谢谢大家支持!

网友:
恭喜楼主在艰难的2019又省了一笔支出

网友:
        優秀文章,大牌货,值得拥有,恭喜恭喜.

网友:
这个设计也是淡疼,外壳上居然不留复位孔,有问题还得拆机

网友:
塑料壳也有电

网友A:
如果复位开关经常起跳,可以考虑在外壳上开个小孔,免得每次复位都开盖!

网友:
厨宝还是挺方便的,不怕加热慢

网友:
讲解详细。赞一个。

网友:
恭喜又省了几百大元,建议接个外置的漏电保护更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复位开关经常起跳,可以考虑在外壳上开个小孔,免得每次复位都开盖! ...

这个应该叫可恢复保险丝。。。 跳起来是因为后面出问题了吧, 要跟保险丝一样对待

网友B:
测加热盘不用断开线路吗。直接在上边测?不影响结果吗。楼主受累给讲讲。本人小白。

网友:
详细讲解,高手一枚。

网友:
几十年前就有这种试电笔~

网友:
干烧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加热盘不用断开线路吗。直接在上边测?不影响结果吗。楼主受累给讲讲。本人小白。 ...

其他已经测量过,再 测加热盘:通的,加热盘好的,不通,加热盘肯定是坏的

网友:
看李总拆修电器,怎么总是那么容易的,很是.羡慕!

网友:
新版小李变成了老李,头像变了!

网友:
这个好像和排插上的过流保险是一样的。

网友:
见识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