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陶瓷T10 5W小灯泡,山寨灯换三星2835珠改造~~

楼主(2019-01-09):
牌照灯、车门灯、阅读灯,业余抽空想了一段儿时间,难得获得网友三星2835 4000K好指标灯珠,终于可以改造了。
当然,这天朝山寨陶瓷T10LED,也费了些脑筋如何搞。。。

初试水还是拿的欧司朗T10,50包邮不便宜。。。。。。。。

原厂卤素、山寨陶瓷T10、欧司朗T10

欧司朗就一颗灯珠~~~

欧司朗T10的亮点,一个小铝块儿散热

比较内在,也都是电阻限流,欧司朗多个二极管,灯罩也确实不错。看来垃圾改造换珠也不错。

很久以前没用的T10,这次开始试水。

效果不错,毕竟三星好指标灯珠。

算算功率,2W吧。

试试升温。 肯定比卤素凉快~~~  这个40℃有假,测的不准。实际是烫手的,有60-70吧。。。。

完工。

回去一试麻烦了。牌照灯装不进去。。。。。。。。。。。。。

想起了门子迎宾灯不错。

算好拆~~~

2W很亮,效果满意!!!

待续。。。。。。。。。

拆还是有成功率的。。。。。。。。。就有坏!

透镜难拆。做不到无所。

最终透镜想了办法,可以安装回去。。。。。。。。
看不懂的可以回复。

效果很好的,比垃圾珠好太多。

待续。。。。

楼主:
陶瓷灯继续继续

对比~~~

12V5W,也是够大了~~~

5W 温度高、功耗高、亮度低。。。。。。。。黄黄黄的蜡烛,就电力不足的感觉。。。。

对比

最终还是没有用透镜,觉得散光好些。

4000K效果不错。

夜晚效果。。。。。

有辅助倒车效果。

下步就研究倒车灯了。。。。。

完成。

网友A:
解决了关灯后led微微点亮的问题么?

网友:
散热器还真是精巧,不过也只是提高了热容

网友:
弯脚差了点,还是双线的更稳当

网友:
动手能力很强啊,但是原来那些灯也不是经常点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关灯后led微微点亮的问题么?

熱心會員  按错了还点击了反对。。。。发现大灯轮廓灯这欧司朗是有微量情况,但随后自动会灭灯的,你什么车?

网友:
优秀文章,led省电还亮

网友A:
引用 楼主:
熱心會員  按错了还点击了反对。。。。发现大灯轮廓灯这欧司朗是有微量情况,但随后自动会灭灯的,你什么 ...

总线上感觉总是有电流的。
以前用卤素灯的时候,锁车或者关闭灯的开关,灯泡就自动熄灭了。但是换了led灯以后,除非硬开关关闭,否则灯珠总是微微发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线上感觉总是有电流的。
以前用卤素灯的时候,锁车或者关闭灯的开关,灯泡就自动熄灭了。但是换了led灯 ...

车的电路设计也有关系,我头灯小T10灯会有微亮,自动断电后就没有微亮了。

网友:
散热看着有点恼火

网友:
優秀文章,谢谢分享。。。。

网友B(2019-03-09):
楼主,我想换车上的示宽灯,但查了一下好像换白色的都不算合法,就想着换原车一样色温的led,但是淘宝都没找到,想着买个佛山照明那个t10换灯珠不知可不可行,原车的白炽灯好像是3200k色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想换车上的示宽灯,但查了一下好像换白色的都不算合法,就想着换原车一样色温的led,但是淘宝都没 ...

示宽灯没人看吧,我头灯的示宽灯用了欧司朗T10,主要原因是灯罩适合头灯用。
有好的T10 如果可以换灯珠是可以的。合不合法就不清楚了。但很多车都日行灯了吧,所以换白光的灯应不会有问题。

网友(2021-07-27):
解决关灯微亮就靠LED供电两端并联的解码电阻就行,就是楼主第一个更换LED灯珠的那个黑色平板灯上221的贴片电阻。
其实,微亮我认为无所谓,对车以及灯珠本身没任何影响,内部线路干扰漏电,本来卤素灯的时候也是漏电的,只不过漏过来的电流太小不足以点亮卤素灯罢了,换了LED因为点亮电流小这点漏电流才被发现了。除非是强迫症患者,否则根本不用去管它。
关于并联的解码电阻,这只是应付某些原车(垃圾大众)BCM报警的权宜之计,如果原车不会报警,那尽量还是把解码电阻拆了,白白浪费电还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