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最近迷上了机械键盘,打理几个淘来的二手键盘

楼主(2019-01-09):
最近迷上了机械键盘,买新的吧,感觉没必要,价格也……,闲鱼好多二手的感觉可以废物利用下。毕竟手感唤起了满满的回忆,声音也……之前已经从闲鱼淘了一个晚上下班时间搞好了,儿子抢去用了,说是很喜欢,很喜欢那手感,很喜欢那灯光……
以下这个是儿子抢去的第一次购买的(清洗之前的照片)

搞完这个后感觉手空空(下班又没事情做了),这个键盘感觉也不错,本身价格不高,就是邮费厉害。况且之前的还有两个灯不亮,就手痒痒想再搞下,于是继续下单,买了俩(一个好的,一个废品权当拆机件)
结果废品很不满意,真实废品,毫无用处,废品拔掉键帽是这样的

早知道如此就不要这个废品了。然并卵另外一个给了我惊喜!

底壳

主板,最大的惊喜居然是无触点的,按键是感应的!(下文详细介绍

底板和主板正面

底板和主板反面

上盖带按键特写(和主板无电气接触)

主板正面特写是无接触触发(发射接收对管)

清洗键帽

清洗晾干

这是另一个键盘的按键,带两个插针,插入主板(按键可以直接插拔更换),这也是我之前理解的所有的机械键盘的样式

现在这个键盘可以说按键和主板无接触(没有触点)

以下我拍了几张模拟按键按下和弹出的照片,不知道是否清楚。
具体是按下的时候按键旁边挡片插入主板上的光栅对管中间形成阻挡,按键接触。松开的时候后,按键上的挡片弹出,形成断开。这样理论上来讲按键使用次数是无限次了?!(至少没有机械金属触点生命低了,只要能弹开,或许手感不行了,只要电路没问题,就不会有不能触发的问题。

楼主:
最后几张图片是手机上发的,电脑上编辑的时候看不见,所以没有删去!

另外居然忘记了拍装好的键盘的照片,晕(主要是装好就又被儿子抢去了,说这个更好)

网友A:
后面这个是光轴的,理论上说光轴的确实不像机械轴那样存在触点寿命的问题,不过光轴的键盘一旦轴板的什么地方坏了是没法修的,不想传统的机械轴还可以把坏轴换掉

网友:
长见识了,还有光轴,谢谢分享,现在厌倦薄膜键盘了

网友:
光轴不好修,还是带插拨的机械轴比较好。

网友:
光轴的好有玩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后面这个是光轴的,理论上说光轴的确实不像机械轴那样存在触点寿命的问题,不过光轴的键盘一旦轴板的什么地 ...

光轴比机械轴好弄,光轴只要板子没有明显腐蚀损坏直接换光耦,明显损坏打飞线也行,拆光耦可比拆某些变态机械轴好得多,我见过最沙雕的机械轴居然是BGA16的。。。。不知道怎么焊上去的

网友:
小朋友最爱拆这个小玩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光轴比机械轴好弄,光轴只要板子没有明显腐蚀损坏直接换光耦,明显损坏打飞线也行,拆光耦可比拆某些变态 ...

竟然还有BGA16的机械轴?真是活久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竟然还有BGA16的机械轴?真是活久见

最草丹的的机械轴,16脚=固定脚X4+控制脚X2+两种灯光X3+7个空脚还是不知道干嘛的脚

网友:
机械键盘还真的是挺复杂呀佩服佩服楼主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C(2019-02-27):
我给我朋友买的,和我朋友给我的机械键盘都要折腾。。这个靠光栅的不错啊。求包邮赠送。

网友:
这种寿命很长了,不知道手感是否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给我朋友买的,和我朋友给我的机械键盘都要折腾。。这个靠光栅的不错啊。求包邮赠送。 ...

买的国产轴吧?樱桃轴的寿命要长的多,我手上最早的一把XT红轴14年左右买的.用到现在没坏。

网友D:
各位,这个什么“狼蛛机械鬼王”的怎么样?我没玩过机械键盘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77818800780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各位,这个什么“狼蛛机械鬼王”的怎么样?我没玩过机械键盘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 ...

TAOBAO这个二手基本20左右。。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