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博开关电源维修贴,新版重发!

楼主(2019-01-09):
捡到一个开关电源,5v40A的,拆开看看,一塌糊涂,估计损坏严重
就是这个品牌的。

内部概况

简单用万用表测一下,初步判定至少有这几个问题。
13009两只,居然还标上13009-1和113009-2,难道厂家给这么标吗?
同样,整流管用LT216D和LT228D也是不一样型号的。谁能给解释一下?
二极管D5短路
电容c22鼓包,反面测短路,还没拆下来
保险管断路,已经爆了。
这种情况下TL494还能存活吗?

这两个都断路,估计要换的了

下一步,先把测出来问题的原件换掉,然后再看看,有问题再坛里请教

网友A:
期待后续内容,功率这么大,重绕变压器可以改可调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期待后续内容,功率这么大,重绕变压器可以改可调咯

估计会失望的,我就是跑个电路,学习学习。目前,确定13009坏了一个,整流管应该是好的。保险管挂了。自己捯饬玩而已。

楼主:
从网上找了好几个开关电源的电路图,跑了一下电路,又买了个高级仪器,换了几个元件,又测了所有的二极管,感觉没有大问题了,就通电试机了。
肯定是灯泡打法,先串个40w的灯再说。开机4.97V,应该差不多了吧,但是变压器有滋滋的响声。
这些事换下来的元件,两个13009都挂了,顺便把电容全换了,还有一个5A的保险管

维修成本也不小了,一个仪器30元+,两个130094元,保险管1角,电容以前买的,忘记多少钱了,工时费不算。已经比买二手的还要贵喽。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B(2019-02-15):
我也是换完了有滋滋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换完了有滋滋声

后级电容检查一下,要么是开关频率偏低造成的。以前计算机电源有滋滋声,打开看看是电容鼓包了,容量降低也有可能造成把!一家之言,希望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滋滋声 , 如在生產線修理 , 放在代解決區
ATX 偶有幾台 , 會滋滋声  叫 異音
我只初步換零件 , 沒分析修理 ...

你是台湾人吗?这字和描述的语言读起来怎么这么不流畅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