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新区我也来发一发,QLC不理想,Intel用新傲腾续命

楼主(2019-01-09):
说明,以下绿字部分搬运自http://it.enorth.com.cn/system/2019/01/09/036636209.shtml,引用部分不代表本人观点,作为参考资料来源:

据AnandTech消息,最近遭到泄露的路线图显示,英特尔正在准备几款新的傲腾产品,其中一款显得非常有趣。

据悉,英特尔的产品分为两类:高端产品线包括旗舰P4800X企业级SSD及其衍生产品,适合发烧友市场;低端产品线是小型的M.2模块,主要用于缓存。后者现在正从PCIe 3x2升级到PCIe 3x4接口。

路线图显示,现有的傲腾内存Optane Memory M10将被代号为“Carson Beach”的新型Optane Memory M15取代,M15的缓存模块容量将比M10有所升级,从16GB-64GB升级至16GB-128GB。

存储设备方面,傲腾Optane SSD 800P的下一代将是Optane SSD 815P,容量选项仍为58GB和118GB,但将升级到PCIe 3 x4通道。

第三款傲腾产品就是最有趣的。它是Optane Memory H10,代号为“Teton Glacier”。和此前用作机械硬盘缓存的傲腾内存产品不一样,H10是用于QLC NAND的傲腾缓存,且同时在同一个M.2模块上装载有3D XPoint和闪存。H10提供了16GB傲腾缓存+256GB QLC NAND、32GB缓存+512GB/1TB QLC的选择。

英特尔尚未正式发布这三款新品。产品的更多信息有望在之后得以公布。

以下正文开始:

首先,自然是可喜可贺的,Intel要为傲腾升级了,现在傲腾普遍采用了SLC形式的3D Xpoint存储器,在PCI-E 2X模式下已经可以踢翻早期SLC-nand的SATA SSD,Intel900P更是倒逼三星重新启用SLC-nand并且是3D-SLC nand,那么现在Intel真的有这么良心吗?

下面开始敲黑板:都说文章的最后才是最重点的,Intel为什么要推出新傲腾呢?是为了加速他们的QLC-Nand SSD!!!这就是说Intel对自己QLC-Nand的性能是心知肚明的,Nand发展到QLC已经气数将近,甚至运用了新一代主控也沦落到和机械盘差不多的性能了,否则Intel怎么可能大发慈悲让傲腾作为中间缓存,考虑到QLC科技进步可以到全盘1000PE的寿命+大容量起步的弥补,有些人说这够你用半辈子了,个人认为这些说法完全是建立在理论的基础上面,第一,机械硬盘再不济硬件损坏了也有办法恢复数据,现在的SSD成也在平衡磨损,败也在平衡磨损,如果是一个nand的损坏很可能导致整个盘数据的灭失,这和丢固件不同,丢固件的盘使用PC3K之类的拼凑数据还是能恢复回来的,但是有证据表明当一个nand发生了物理损坏的时候很多主控还在尝试对剩余nand进行操作,这对剩余数据可以说是毁灭性的,另外提到了平衡磨损,现在平衡磨损真的炉火纯青了吗?我看未必,很难说不会发生对于某些block狂写某些Block围观的现象,所以为了数据安全,大容量TLC还是应该警惕的,必要时养成数据多备份的习惯,个人冷备份尽量选用HDD,最最最重要的是不要贪图便宜,谨记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A:
傲腾固态倒是有很多代了,不知道Intel有没有新X point闪存更新。

网友B:
某鱼50RMB/16GB的傲腾值得收藏吗?会像当初NAND一样越多Bit越短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某鱼50RMB/16GB的傲腾值得收藏吗?会像当初NAND一样越多Bit越短命吗?

容量小,性能渣所以是鸡肋,你看32G就翻了几倍不止100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容量小,性能渣所以是鸡肋,你看32G就翻了几倍不止100元,,,

看某鱼上16G价格40来块,感觉可以买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傲腾固态倒是有很多代了,不知道Intel有没有新X point闪存更新。

据我所知。。。没有,傲腾内存32G 16G 傲腾SSD 900P 905P加上800P,以及前面流出的傲腾16G 2242长度版本虽然我没真的拆开看芯片,但是网上拆解图除了年份不一样型号都一样,都是SLC的傲腾,制成估计也没变,变了的是主控,900P到905P据说提升性能不大但是发热量降低百分之三十,傲腾内存更正,是傲腾SSD从PCIEX2进化到PCIEX4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据我所知。。。没有,傲腾内存32G 16G 傲腾SSD 900P 905P加上800P,以及前面流出的傲腾16G 2242长度版本 ...

然而118G/1000RMB 这个容量和价格......
话说我更好奇的是英特尔从未公布的3dxpoint的数据存储周期,要是存储周期优秀的话我倒想把900P挪作仓库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然而118G/1000RMB 这个容量和价格......
话说我更好奇的是英特尔从未公布的3dxpoint的数据存储周期,要是 ...

如果Intel敢拿出傲腾,那么他的寿命特别是冷寿命应该起码和nand平齐的,问题是其实NAND也不是数据的保险箱,你可以把目前的傲腾看作是SLC-nand的Xpoint版本,速度更快,适合做密集读写的中转渠道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Intel敢拿出傲腾,那么他的寿命特别是冷寿命应该起码和nand平齐的,问题是其实NAND也不是数据的保险 ...

只是问题是i家绝口不提数据保存周期的事,让人心里有点没底。其实只要数据保存周期能保底10年的话,当仓库盘就没什么问题,毕竟厂家一般都喜欢给保守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是问题是i家绝口不提数据保存周期的事,让人心里有点没底。其实只要数据保存周期能保底10年的话,当仓库 ...

如果纯粹断电保存十年的话正规大厂的全新qlc都能做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纯粹断电保存十年的话正规大厂的全新qlc都能做到。。。。。

然而TLC, 特别是QLC的稳定性......
还有NAND那波复杂的磨损机制......

毕竟现在的optane不用做复杂的均衡擦写,也没听说丢固件什么的

网友D:
TLC可靠性都一般,QLC存数据,也就那种一直通电的数据中心用用,家用还是MLC省心

网友:
讲实话 傲腾还是可以的 不过限制太多 比如官方支持是200系列以上 而且淘宝16G 50块拆机买个玩玩还是可以的 不过要占用一个M2接口 读取 和4K很强 写入就是机械的水平  现在m2固态也不过 500买个国产的m2不是美滋滋

网友E(2019-04-11):
引用 网友D:
TLC可靠性都一般,QLC存数据,也就那种一直通电的数据中心用用,家用还是MLC省心 ...

关键是现在能买到的mlc  已经不多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E:
关键是现在能买到的mlc  已经不多了

是不是一直通电就不会坏
长时间不通电  数据会丢失?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一直通电就不会坏
长时间不通电  数据会丢失?

胡说,NAND和DDR不同,DDR只要通着电不停动态刷新就不会丢数据,NAND的电荷并不是通过电源向外部泄漏,而是晶体管绝缘栅之间渗漏,而对外的充电闸门只有在读写的时候才会开启,读只会漏出电荷不会充入电荷(坛子前面有人抽象地形容,读就好比拿棍子往水缸里捅一下拿出来看看有多深的水一样,每捅一下就会带出一些水,越捅缸里的水就越少,唯一不同的的是,水缸你扔在大海里水就不会自己变少,而NAND就好比里面同时有水和“吸潮剂”,在内部会抵消),如果不是写入状态你给它通着1万伏的高压电它内部也时时刻刻在泄漏。NAND只有在擦写的时候才会刷新电荷,所以你必须全盘擦除再写入一次才会再次充满电荷。通着电就不会丢数据?幼稚。之所以经常开机不丢,不是通电的原因,而是主控发现有校验错误就会自动修正,而不是读写时候,是不会发现错误的,所以只是通着电源而不被系统使用,照样丢数据。而真正工作的主脑是系统,而不是NAND本身。

网友F:
引用 楼主:
据我所知。。。没有,傲腾内存32G 16G 傲腾SSD 900P 905P加上800P,以及前面流出的傲腾16G 2242长度版本 ...

intel这思路是几年前混合存储IRST的翻版,intel老矣总是跳不出固有想法,不信你找个IRST功能的主板Z77之类的玩一下2258XT,用一个16G的小SSD给2258XT加速加速,SLC cache不容易爆仓,而且恢复得还很快!这与傲腾加速QLC有区别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intel这思路是几年前混合存储IRST的翻版,intel老矣总是跳不出固有想法,不信你找个IRST功能的主板Z77之 ...

当然有啊。。。傲腾4K速度很牛啊#,Intel真香啊。。。。#手动滑稽#

网友:
引用 网友F:
intel这思路是几年前混合存储IRST的翻版,intel老矣总是跳不出固有想法,不信你找个IRST功能的主板Z77之 ...

Intel的16G、32G这种加速方式有问题,很容易引起崩溃

它硬件本身没问题,主要是技术实现方式烂,驱动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