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某宝很便宜的暗装墙插(bago)拆解

楼主(2019-01-09):
拆开看看

网友:
旋顶的接线,拆装两次就断股,见过用抱箍接线很不错,很不错

网友A:
用料还过得去,不错,改天去淘几块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料还过得去,不错,改天去淘几块来用。

是的,拿着沉甸甸的还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拿着沉甸甸的还行

沉是因为那块铁板重而已,实际用起来绝对比不上20年前的奇胜好用,

网友B:
建议大家还是不要撸这类第一个的便宜样板货,免得将家里的插座弄得每个都不一样。

网友(2019-02-14):
引用 网友B:
建议大家还是不要撸这类第一个的便宜样板货,免得将家里的插座弄得每个都不一样。 ...

我撸了好几十个,都是金色的,用用其实无妨

网友:
样板货也不错啊要不然红包怎么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