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修东芝笔记本硬盘两个

楼主(2019-01-09):
一个是在用的,只有6G,另一个是刚在摊上5元赌的,60g。因为两个供电电流都只是0.7a的。
        左边是6g,右边是60g

          先拆60g的,通电不转,只有细微哒哒声。螺丝的十字纹改粗、大了,普通螺丝刀就开了,打开吓一跳,凝结了一堆食物油。用95%酒精洗刷刷,结果还是一样,难道5元就换来5颗螺丝

         另外那个6g的,用了5年,之前试过敲盘了,现在又这样,那个螺丝很浅又细,只能拿个钢水果刀,磨很细的一字,硬拧开,清洁一下各触点,再上机,进不了系统,说有文件丢失。

网友:
再洗···杀猪人用过的?·
没洗干净吧!!
再看看有没有虚焊的嘛!

网友:
不用赌,都是坏的,摊上的都贼精

网友:
应该是扫大街在垃圾堆里捡的拿到跳骚市场上去还钱 里边是动物油 汤类

网友:
 硬盘包浆不赖

网友:
出现这种什么DLL丢失,需要R的,换根内存往往见奇效

网友:
这种老硬盘还用?

网友:
6G能安装win98或者xp

网友:
硬盘这种东西搞成这样,估计多半都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