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2013年产的三星座充,4.35V1.7A功率达到7.3W

楼主(2019-01-09):
           前几天去朋友那里,找到了这个东东,拆个2013年产的三星座充,4.35V1.7A功率达到7.3W,看到的时候非常欢喜。纯白色,非常的圆润,而且正反两面的贴膜都还在,难得,五年前就已经用到了高电压的锂电,4.35V,而且这个充电功率很高,1.7A,拿来改18650充电器也是一大利器啊。

楼主:
好像不能再加图??再来另外一个黑色的,带支架的,这个功率只有900MA,当然只是5V1A下。

网友A:
淘了2个同款,都是山寨货,

网友:
黑色的是三星S3的座充,手机放支架上看电影很棒

网友:
电流还是比较大的

网友B:
这个截止电压充18650不安全吧!

网友C:
正宗三星原装就是爽,现在拿来当手机架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截止电压充18650不安全吧!

18650有高电压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宗三星原装就是爽,现在拿来当手机架使了

是的,我黑色那个就当手机支架用,白色的暂时先留着备用,三星的塑料做工真的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了2个同款,都是山寨货,

不是吧,我很少见山寨的三星座充,有的话也一眼能看出来啊。

网友:
以前用NOTE2时带了一个这种黑色的座充,我当时有两块电池,可以边充电边做手机支架,用起来不错的~

网友:
三星的板子还是做得这么漂亮

网友D:
看板子还不错,是否原厂,不好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板子还不错,是否原厂,不好判断。

是原厂无疑了,
山寨是不可能做成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