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多圈精密电位器

楼主(2019-01-09):
   多圈电位器以前也买过,用着还可以。这次又在同一商家购买,收货发现标识改为贴纸包装。怎么看怎么觉得别扭。用表测试一下,结果令人笑了!

10K欧多圈

三无产品不测不敢用,测试一下:

居然34.54k欧!
改用70D核对27K欧、30K欧

厉害吧,还不止呢!

最高能到150K欧!放大15倍

下面拆修:
先卸下端盖螺丝

端盖固定铜片导通电阻丝

发现连接端盖的铜“刷”扭曲变形

引脚由两个弹簧压接电阻丝两端构成定值

中间移动接触点,一端顶在电阻丝内圈,一端靠铜簧片的弹性压接端盖铜片,完成可变。

楼主:
引脚向上搬起晃动几下即可取下

电阻丝外接触面似是搪锡,以增加接触面积。

电阻丝盘在塑料套筒内

塑料套筒由两个半圆拼接而成

内部电阻丝细节

中轴上固定铜条,卡接移动触片用来调整阻值。

这只多圈问题就出在连接端盖的铜簧片上,由于扭曲变形造成接触不良,阻值变异。

经过修正装复,再行测试。
两边引脚阻值恢复正常。

新年快到了,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事事顺意!

网友:
应该是有接触不良

网友A:
这个质量也太差了点,几年前拆过一个是通导线焊上的。

网友:
这个质量太差了

网友:
这种可调电阻我以前拆过。手上还有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质量也太差了点,几年前拆过一个是通导线焊上的。

直接焊导线是个很好的办法

网友B:
肯定以后还会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以后还会接触不良

嗯~?飞升插楼?
非焊接结构,滑动电阻器接触,谁能保证绝对呢

网友:
弹性接触的确靠不住要焊接才行,我有一个70 80年代的老货什么时候老货有空也拆了看看。

网友:
发现没有坛子里面的大锅修理不了的东西

网友C:
拆过几个,都是里面线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过几个,都是里面线断了。

改的话只能用硅胶线,这样会耐用一点

网友D:
厉害,这都能修,我有个很久以前的老货,带指针,有点小问题没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厉害,这都能修,我有个很久以前的老货,带指针,有点小问题没修好

老货质量还是可以的,应该都是小毛病

网友:
这阻值有点吓人

网友:
原来是这么个结构,今天还在想呢。

楼主:
是的偏离的太多了

网友:
电阻丝滑着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