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没落的诺基亚, 不朽的诺基亚功能机, 拆修诺基亚2060双卡双待手机

楼主(2019-01-09):
在闲鱼淘了一台诺基亚2060双卡双待手机,到手后发现耳机插孔插入耳机手机上没有耳机图标,耳机里也没有声音,当然耳机确定是好的。

很便宜的二手机因为一点小毛病划不来退货了,于是就自己拆开看看能否修复。

这个手机也是很好拆的。先拆掉后盖和电池,取出手机卡和内存卡。
然后拆掉前面壳,前面壳和中壳是卡扣固定的,沿着缝隙划一下就开了,然后就可以看到6颗固定螺丝,拆掉螺丝就可以拿下主板。

我拿下主板拆下耳机插孔用万用表测量了一下每个触点都是导通的,主板上的接触点也擦干净了,装上试机问题如故,自己是没能力修好了,反正主要是用他的通话功能,也不用耳机,就那样吧!
发帖完毕谢谢观看!

网友A:
以前的手机都比较方便拆,尤其是进水后很好取电池断电,减少故障。现在的手机也不知道是如何想的,只想要专利。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的手机都比较方便拆,尤其是进水后很好取电池断电,减少故障。现在的手机也不知道是如何想的,只想要专 ...

是啊,安卓平常用着都是战战兢兢,有时候黑屏不开机,还得拆进去拔电池,我也拆过诺基亚另一款,直接全部免螺丝的

网友:
这是暗病啊

网友:
可惜了啊,手头一个X1,用了五六年了,固定两星期一充电,做备用机很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