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喜利得钻夹头谁拆过

楼主(2019-01-09):
钻夹头坏了,谁拆过请教一下怎么拆?

网友:
没拆过,来学习学习

网友:
只能破坏拆,以前有人拆过。

网友:
请黄大锤比较靠谱。

网友A:
怎么看都像是松下的夹头

网友(2019-02-25):
请出大锤吧,好像没别的好办法

网友(2019-09-18):
引用 网友A:
怎么看都像是松下的夹头

松下和喜利得都用过捷可勃斯

网友(2022-03-10):
我也有一个,sf10W-a22倒牙螺丝卸掉后随便怎么也拆不下来,貌似还把夹头弄坏了.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