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飞利浦PHILIPS 39寸LED背光液晶电视,液晶屏碎了论改造成照明灯可行性。

楼主(2019-01-09):
拆解飞利浦PHILIPS 39寸LED背光液晶电视,液晶屏碎了论改造成照明灯可行性。
点亮后的液晶电视,碎得很彻底,被小孩子一个石榴扔过去,一台液晶电视就没有命了。
电视和遥控器全套,换屏好像并不划算,琢磨着做点什么吧!反正先拆了
侧面看更明显
背面
铭牌
接口1
接口2
一切全电源线开始拆
喇叭
红外接收
红外接收模块
喇叭

按键面板  液晶

排线插头

网友A:
亮度太低了吧,而且经过了透镜,光变得更散了

网友:
当吸顶灯   有点奢侈吧

网友:
谢谢分享。。。改得妙,改得巧。。。。。.

网友:
小米三十多寸的电视700

网友:
现在液晶电视屏破几乎就是买新了

网友:
熊孩子今年的压岁钱扣掉抵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亮度太低了吧,而且经过了透镜,光变得更散了

亮度一点都不低,两张柔光板透出来的光能照亮4平方,工作台做白光照明看看可不可行?

网友:
装到吊顶上当平板灯来用,亮度原遥控可调,当然得知道按键顺序

网友:
当灯用有点占地方了,吊起来可以

网友:
头像还没换嗯?

网友:
当个台灯不错,应该还护眼吧

网友:
高级吸顶灯,以前弄过17寸显示器的,ccfl

网友:
这咋说呢 主要看功率~

网友B(2021-07-26):
费电,改造一下,只用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费电,改造一下,只用灯

液晶已经破裂拆除,只用灯板和柔光罩。

网友(2023-01-20):
做个高级吸顶灯,还可以遥控亮度。

网友:
高大上的吸顶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