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弄一个没有任何技术含量的冰箱照明灯泡

楼主(2019-01-09):
冰箱里的照明灯泡坏了,到街上去问五金店,被告知没有该产品卖。e14的小灯泡,本来就没什么人经营,所以,上深水宝去看了看,led的8.8元包邮,不贵,但是要等。想想,自己弄个算了。

毫无技术的贴子到此就结束了。

网友A:
地摊有那种1元一只的USB插口LED灯,亮度用在冰箱上绰绰有余。

网友B:
家里冰箱灯泡也坏了,回头也整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摊有那种1元一只的USB插口LED灯,亮度用在冰箱上绰绰有余。

:smile:usb接口的,电源不匹配,还得弄电源部分。麻烦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里冰箱灯泡也坏了,回头也整一个

必须折腾,白炽灯冷态电阻小,可能是影响寿命的原因之一。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的鼓励。

网友C:
佛山照明,十元左右10个包邮

网友D:
这样改不一定好,有些冰箱的温度补偿是利用那个灯泡的发热,换LED后可能起不到那个效果?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佛山照明,十元左右10个包邮

10块1个,还是楼主的方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块1个,还是楼主的方案便宜

他的是10元10个包邮,那就是他的便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改不一定好,有些冰箱的温度补偿是利用那个灯泡的发热,换LED后可能起不到那个效果? ...

区区五瓦,还补偿什么温度呢?而且还是开门的时候才亮起的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佛山照明,十元左右10个包邮

没搜索到。10元10个还包邮,还是挺超值的。

网友C:
油烟机,冰箱,烤箱,缝纫机都可能用得到,10块包邮是没有,但是淘宝有家广东的,七毛多一个,邮费5圆,还是挺划算的
我家油烟机是吃E14 灯泡大户,一年能坏三四个,机身有抖动,钨丝灯泡经不起抖动容易挂,要不是油烟机工作温度高,我也换LED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油烟机,冰箱,烤箱,缝纫机都可能用得到,10块包邮是没有,但是淘宝有家广东的,七毛多一个,邮费5圆,还 ...

给个链接,7毛的我都没找到,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烟机,冰箱,烤箱,缝纫机都可能用得到,10块包邮是没有,但是淘宝有家广东的,七毛多一个,邮费5圆,还 ...

改用2835的led灯,应该就不怕环境温度了。2835单个发热量小,这是它的优点。

网友F:
温度补偿,不建议改LED

楼主:
引用 网友F:
温度补偿,不建议改LED

那没清楚,平时关门状态它是不亮的。怎么去补偿温度呢?而且现在一些冰箱,都是采用了led照明了的,它们莫非另外设了温度补偿电路了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没清楚,平时关门状态它是不亮的。怎么去补偿温度呢?而且现在一些冰箱,都是采用了led照明了的,它们莫 ...

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30608678/
有些冰箱是用的灯泡加热,有些则有另外的加热丝加热,用LED的应该都有另外的加热电路。你的冰箱冷藏室里是不是有一个旋钮,看看旋钮旁边有没有一个开关,有的话那个就是温度补偿开关,如果打开的状态下,你模拟关门动作,也就是门轴那边有个小按钮,关门的时候会被压下去,你用手压下去,看看灯还亮不亮。如果补偿开关打开的情况下,关门灯依然会亮,那么这个灯泡同时就起着温度补偿的作用。但是也有一些冰箱没有这个开关,但是还是利用这个灯泡来补偿,只是变为其他方式自动在某些时候打开这个灯泡来补偿,当然可能大部分冰箱都是用的加热丝的方式来补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30608678/
有些冰箱是用的灯泡加热,有些则有另外的加热丝加热,用L ...

有个小的船型开关,但是无论开或关,灯都是要开门才亮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个小的船型开关,但是无论开或关,灯都是要开门才亮起来。

开关打开,同时把那个旋钮数字调大点,比如4或者5或者6,然后看看关门的时候灯亮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