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白菜白光616版加休眠功能

楼主(2019-01-09):
616版白菜白光T12控制板加休眠功能
给自己DIYD的立体镂空搭棚焊版T12增加休眠功能,这个烙铁最低温度也有点偏高(10K的有电位器11K多偏差太大)顺便也改一下
立体镂空搭棚焊版T12链接: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98072
先来原理图
图片:1.jpg[删除]

红框内是加休眠部分,这样做的休眠功能休眠时的温度不是固定的是根据你使用烙铁时调温大小而变化的,当调到最高温度时休眠也只要220度左右(我这控制器温度有点偏高虽然经过调整了还是有点偏高看来47欧的电阻要换成43欧找了半天没找到43欧的电阻先将就这用吧)616迷你版估计在200度左右,废话太多懂电路的坛友一看就知道

最低温度偏高把原来的51欧电阻换成47欧的了,还是有点偏高最低温度还有220度(室温22度)

加休眠电路其实就是加了两颗电阻一颗发光(发光管是休眠指示灯)二极管两颗磁控开关(一颗控制休眠电阻30欧另一颗控制指示灯)很简单

两颗磁控开关

加好装回

摘来一块小磁铁测试看看效果,通电靠近磁铁休眠指示灯亮休眠正常

最低温度休眠不能化锡

离开磁铁3秒左右化锡

休眠时最高温度刚好化锡

测量一下温度休眠时调到最低温度115度左右

休眠时调到最高温度225度左右,与非休眠最低温度一样也是225度左右

调到最高温度休眠时只有220度多点这温度少几个小时多烙铁头也不会有太大的伤害再说谁没事干会把T12调到最大温度干烧啊,对这次加休眠功能还是比较满意的,下一步就是做个支架指甲上装个小磁铁(注意磁铁不要正对着空空开关玻璃处这样效果不好有时会控制不了开关,把磁铁对准磁控开关的金属胶最灵敏而且磁铁离磁控开关很远就能控制开关了这是经过多次测试得出的结果)
完谢谢支持!

给立体镂空搭棚焊的T12 做一只御用支架: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74

立体镂空搭棚焊T12链接: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98072

网友A:
弄得这么有艺术,花了不少时间和心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得这么有艺术,花了不少时间和心思吧。

是的没少花心思呢

网友:
有点蒸汽朋克的感觉,

网友:
理论加实践,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这手艺没说的了。

网友:
这手工了不得,赞一个

网友:
搭的一手好棚

网友:
漂亮!外形有点像电子管。

网友B:
真漂亮,学习学习,好想仿制一个出来

网友C:
您这个手工了得,羡慕得不得了,非常不错,这个应该拿来收藏起来,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漂亮,学习学习,好想仿制一个出来

问下,磁控开关换水银开关可以吗

网友B:
还有个问题请教,不要电位器可以吗?,用固定电阻代替,我不需要调温度,都是PCB上面的东西,200多一点就够用,

还有能够换成两档或是三档的固定温度吗?
比如:手柄倒置就休眠,1档230度,2档300,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这个手工了得,羡慕得不得了,非常不错,这个应该拿来收藏起来,漂亮! ...

水银这个方式不行,老论坛区有用水银做的去搜一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个问题请教,不要电位器可以吗?,用固定电阻代替,我不需要调温度,都是PCB上面的东西,200多一点就够 ...

可以改成2档230度和300度的电阻值要自己试试且电路还要稍加改动有点麻烦,其实还是搞个电位器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改成2档230度和300度的电阻值要自己试试且电路还要稍加改动有点麻烦,其实还是搞个电位器方便 ...

明白,谢谢,等休息了找时间整理下零件

网友:
少林搭棚大师,这棚搭的很朋克

网友D:
这参赛作品获奖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参赛作品获奖了吗?

还没结束不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