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衡水家维】IC小集合会展+拆个小电机

楼主(2019-01-09):
    紧接刚才发的那朋友送的榴莲大量电视IC,这是整理过程,与自己本土的IC合并同类项,起初 照的几张照片,后边懒得照了

楼主:
加拆个电机,省的说我忽悠你们,没拆东西
再加上个他给的12V电源,就是次级烧得华锡; ,重新补焊后,更换个别电容,怀孕的都流产了,问题解决,配螺丝扣盖电压可以到12.33v改一个调阻旁边的电阻,可以调,曾经一度干到近20V,吓毁了我了,最终设定在16V左右可升降,又改成输出14.4V,可以给一节电池充电了。

网友A:
净弄些密密麻麻的图片,有密集恐怖症的看会犯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净弄些密密麻麻的图片,有密集恐怖症的看会犯病的

没法子,新论坛,发图片虽然可以发,但是很累,今天成了一枪一个了,点选,查看图片一次,选一个,再点就得再次进目录再看缩略图,再选一个,真累啊。

网友B:
电视没少修啊。看了没有绿字76807698,“差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视没少修啊。看了没有绿字76807698,“差评

绿字的还就见过一次,忘记啥机型的了,平常遇到的都是CD的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绿字的还就见过一次,忘记啥机型的了,平常遇到的都是CD的多,

据说是东京芝浦的,和cD功能一样但功耗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说是东京芝浦的,和cD功能一样但功耗小。

估计以后也很难遇到了,哈哈

网友(2023-02-21):
我遇到一个烧圈型电感的,如今这电源真是怎么烧的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