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捡了一个小盒子不知干嘛用的

楼主(2019-01-09):
马路边捡来的还有一根天线不知干嘛的,看到的时候以为是个脚踏开关长得很像
外观咋一看是不是很像脚踏开关啊
图片:1.jpg[设为封面] [删除]

接线头

天线

主板背面没东西看布线应该是要过大电流

变压器

整流桥

滤波电容

三个继电器

开关一只

两颗IC

还有一颗78L05

还有一块小板子这是无线模块

小板正面

LM358

无线模块其他元件

完多谢支持!

网友A:
感觉好陌生,像是走错了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好陌生,像是走错了地方,

是哦像入错场一样

网友:
好多继电器啊

楼主:
不多就三个啊

网友:
三路无线遥控切换接收

网友:
不就是一个遥控开关嘛

网友:
楼上说得对极了。

网友:
做个遥控器  板子后面有编码

网友:
这是遥控门的接收器,

网友:
车库门遥控器,要是把M4换L4,就可以改成我那样的遥控3个灯开关的接收器了,(当然需要配个2262的遥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