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能48V电动车充电器变压器维修

楼主(2019-01-09):
天能48V电动车充电器变压器维修
拆机帖链接: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47393
周末打算打来拆元件的结果一看变压器绕线有烧黑的痕迹,心想会不会烧了变压器3842和开关管都没问题呢,拿出万用变一量变压器果然短路了,拿出可调电源给3842的5脚和7脚加18V电压供电用万用变测量8脚有4.98V说明3842还健在,再用万用变测量开关管也很健康,那就拆开变压器看看怎么回事再说。

看看这组有问题的线圈漆皮被烧黑了

再看看这正常的线圈亮晶晶的

拆下变压器

这几只脚上的锡颜色都不对了明显是高温氧化了

拆之

一层一层的剥下来

看看这组线圈烧成这样了与另一组短路了,找到原因套了一节热缩管原路装回

套好热缩管的变压器

先把电路板上炸掉的铜箔补上在检查电路板看有哪些元件损坏

换上保险

高压整流管全挂了找来一样型号的拆机件换上,其他没发现有问题的元件

灯泡大法试机闪一下就灭正常
去除灯泡试机一切正常指示灯亮得很欢

电压56.41V正常

修好了就不拆件了等有时间改成12V充电器,正好缺一只12V蓄电池充电器
完多谢支持!

网友:
好技术,学习一下

网友:
变压器 我一拆就没打算装回去,哈哈哈,没点耐心不行啊

网友:
这个新版更新后,旧版的服务器是要关闭了吗?之前 的好友都不见了。搞毛线。

网友:
新版太冷清啊  以前的帖子咋办呢

网友:
好技术,貌似变压器的漆包线有的变色了

网友A:
改十二伏不是要修改变压器绕组吗?为什么不一起改了,下次还要拆变压器。改电压是不是只动副边的431的电阻就好了,要修改3842那边的电路吗?对这东西还没有吃透,所以想问问,哈哈。手上有个80伏的不敢乱改怕炸机,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十二伏不是要修改变压器绕组吗?为什么不一起改了,下次还要拆变压器。改电压是不是只动副边的431的电阻 ...

改12V估计是要改变压器但也得先修好才能改啊怎么也得先试机才知道有没有修好啊,这个方案的我也没改过还的研究一下才能不下手TL494的到时改过

网友:
第一次看见变压器烧的

网友B:
变压器怎么拆的?需要热风枪给变压器加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怎么拆的?需要热风枪给变压器加热吗?

要加热的上漆了不加了拆不开暴力拆铁芯会碎的

网友C(2019-05-02):
引用 楼主:
改12V估计是要改变压器但也得先修好才能改啊怎么也得先试机才知道有没有修好啊,这个方案的我也没改过还 ...

灯泡大法怎么用,能上个图看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灯泡大法怎么用,能上个图看看嘛、

串联一个60W以上的灯泡(钨丝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