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美的微波炉不加热故障(型号MM823EA6-PS)

楼主(2019-01-10):
新版没发过帖子,试水一贴!!
老丈人家的炉子,之前拿去给人修说要200大洋,老人家没舍得修,说叫我看看,然后这活就揽上了,
到手发现故障不加热,云母片差不多了,其他功能倒是都正常,拆后发现高压保险没了,可能被之前修的拿走了,测量电容,变压器,磁控管均正常,最后发现问题点是磁控管天线帽打火烧了,自己加工了一个,装上后试机能解决不加热问题,随后X宝买的高压保险和云母片(5+8=13大洋)换上修复!

外观

参数型号特写

打开门仓,里面挺掺的都生锈了

内部转盘转动结构

云母片烧焦了

拆开

电路结构部分

之前拆修的谈不拢,保险没了,连电容也不装了

保险

风扇

磁控管,测量两触点通,两脚分别对外壳也正常,应该没坏,这个最后再拆

操作控制部分,转动正常什么的正常,先往下看

灯泡工作时会亮

微动

变压器测量也没啥问题

变压器特写

楼主:
电容,测量有1微法容量,没坏

电容参数特写

拆下磁控管,没拆下往前看上去是没啥问题

另一端看天线帽打火导致的,烧的都快烂了

拆下天线帽,斜口钳慢慢剪,别伤到陶瓷部位就行

淘宝撸的寄过来时间太长,自己加工一个,试着先修复这个天线帽看看,可以的坏再撸其他配件不迟

照葫芦画瓢,材料为不锈钢,壁厚比原来的单边厚0.2mm,加工好的天线帽

做完后装回

装回,没有高压保险,试机暂时直接连导线替代一下

里面放碗水,通电试机,能加热了,还真是天线帽的问题

确认能加热后X宝撸了带盒高压保险管(方便日后更换)和云母片,共花了5+8=13大洋

高压保险管特写

云母片套路绑定必须得三片

和旧的对比,尺寸118*100mm

云母片装回

高压保险装回

通电再试机一下,加热故障解决

搞定,收工

网友:
优秀文章,恭喜修复,大师就是厉害

网友A:
谢谢分享,修好了,点焊机没有了。这是好事呢?还是坏事呢??

网友:
还有这种问题,学到一招

网友:
其实你老丈人是想要你买台新的送他

网友:
维修点心黑,这省了不少钱

网友:
这是高手,真是高手

网友:
前几天拆了个一样的变压器,次级是铝线的

网友:
真狠,车床都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容,测量有1微法容量,没坏

电容参数特写

小伟哥,你发帖时间没算,早了我的M币没到,迟了又评完了,这就是吃伟哥要算好时间

网友:
内部这么脏还能看得下去呀,还能用的安心呀??!!
赶紧扔了再买个新的给老丈人送去!!

网友:
个人动手能力,真不错,就是图片打圈圈 只看到前面的

网友:
这个天线帽可值钱了

网友:
,微波炉好,冬天热菜好。这个看起来质量不错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修好了,点焊机没有了。这是好事呢?还是坏事呢??

我的点焊机啊

网友:
没粮饷先占个位置,这个维修成本可不低呀,磁控管肯定已经内伤了,其实应该换磁控管,哦 换微波炉最妥当,这个腐蚀成这样也该换了~

网友:
天线帽都能自己做,厉害!!
磁控管短路,换了一个
能用,就是工作时间短,约持续加热6分钟就过热保护了~!
这是啥问题!?

网友:
新版本确实不适应

网友:
看来用的时间不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