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九联广电机顶盒维修,面板显示“boot”电视停在开机画面

楼主(2019-01-10):
面板显示“boot”电视停在开机画面,自检不过,死机啦。5伏正常。1117-ADJE1 0.26  1.51 3.28;GH17K 0.09 1.34 3.28。有接触过的提供下思路或经验,谢谢

网友A:
刷机,刷固件。刷完固件不顶用那就是内存芯片完犊子了。这些歌玩应不能按传统思路修,检查各电压正常就蒙圈了那就没法修了、

网友B:
找个相同的机顶盒,拆下存储器,读出数据保存,然后拆下你的机子的存储器,将数据写进去,焊上就行了。

这是网上找来的资料,至于是否正确,只有你来验证了:
连接BGA封装的25Q64的1 2 4 5 6引脚到编程器相对应的引脚  3 7 8引脚不接 通电时短接晶振
试试 有朋友成功过传授的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机,刷固件。刷完固件不顶用那就是内存芯片完犊子了。这些歌玩应不能按传统思路修,检查各电压正常就蒙圈 ...

谢谢,朋友不要了,正好练一练(机顶盒:我何其不幸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相同的机顶盒,拆下存储器,读出数据保存,然后拆下你的机子的存储器,将数据写进去,焊上就行了。

这 ...

谢谢,BGA的就不弄了(确切地说是不会弄兼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