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看看这个功放非常奇怪

楼主(2019-01-10):
就是这个功放机,清理了一下,上面有8个对管分别是d1435两个B1079两个,B688两个东芝C5196两个

不知道这几对对管哪个好?

但是看电路板背面发现B688和东芝5196并没有接入电路,都没上焊锡!

有人能解释下吗?

网友:
杂牌机都这样,用拆机件再组装,没什么好奇怪的。

楼主:
这两组管子,哪对音质好?

网友:
有可能东芝是假的

楼主:
一看买功放的都是行家?谁买功放还能拆机看看?整俩假的不接装样子?

楼主:
那三个没上焊锡的引脚就是东芝的对管

网友:
你敲开看看就知道了 里面没东西的

网友:
厂家技术人员说了,这样多省电啊?你也不吃亏,以前买个MF30表还配5个保险管呢,知道啥叫冗余单元不

网友A:
你仔细看看那不是什么东芝管,明明是TOSHTBE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仔细看看那不是什么东芝管,明明是TOSHTBE

还是你的眼睛厉害!

网友:
采用TOSHTBE管子可以做到零功耗、零失真、零温升,你可明白~

网友B:
不用看上锡  你看看焊盘 空的  啥也没连接  我也有类似的功放 12个三肯管子 里面有四个是真的  另外有四个不导通的焊盘还有四个空焊盘 买了四个三肯管,现在升级成8管了

楼主:
d1435  B1079有没有音质更好的替换管子?或者真的东芝能直接替换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用看上锡  你看看焊盘 空的  啥也没连接  我也有类似的功放 12个三肯管子 里面有四个是真的  另外有四个 ...

变压器那个稀稀落落的线,管子再多也没意义啊。

网友:
这机器没必要折腾 你真折腾了 也出不了太好的效果。。。就这个板子。四环电阻 瓷片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那个稀稀落落的线,管子再多也没意义啊。

变压器没毛病,最外面那层是个屏蔽层

网友:
这种功放,,,送给我都只是拆件了

网友:
虽说那几个管子多余但焊盘留着也不错给磨机创造了条件,只要电源足够功放管可以简单跳线两管子并联输出,坏事变好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