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把电子负载的PWM温控风扇降级成温控开关,世界终于安静了!

楼主(2019-01-10):
去年折腾的恒流电子负载,详见: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23282
测电源、电池和灯珠啥的很方便,只是以现在的气温,虽然风扇是PWM温控的,但噪声还是挺大
究其原因还是因为PWM最低不能到0
干脆降级成温控开关得了,反正小功率测试靠被动散热也足够

说干就干
之前撸的温控开关,选60度常开型的

注意这种金属壳与其中一条线是接通的
和贴合处一定要绝缘(也可以都接地)

准备降级的电子负载

背面

原恒流控制板兼PWM温控板

PWM温控电路

本来最简方案就是把温控开关串联在风扇上
但既然有MOS管,自然要搞电子开关啦
何况板子粘死取不下来了

最终确定如下方案:(打斜杠的元件不用,但仍然在板子上)

扣掉555

温控开关插入8脚和3脚之间

用打火机试了没问题

接下来折腾温控开关
接线(黑线偶接和金属外壳短接端,以后容易识别)

穿硅胶管

用高温胶带绝缘

再用导热硅胶粘在散热器正中间

压迫粘接

固化1天后再规整引线

楼下继续

楼主:
装上后盖板

通电测试一下

风扇启动时,前部散热片温度
PS:多次测试,后部温控开关处温度要比这个高5~6度的样子,和标称60度差不多

启动的动图
(搞这个动图,累死偶了)

温度降到40度左右时风扇停止
PS:这个36度还要加上前后温差

停转的动图

好了,改完后这季节估计几十W以内风扇都不会转,这个世界彻底安静了!
其实调速电路串联温控开关会更好,不过到60度以上差异也不大了,还是这样简单

网友:
安静很重要丫

网友A:
温控开关控制MOS管==》MOS管控制风扇。调速电路串联温控开关更好,物尽其用不浪费。

网友B:
哈哈,特意再来回复一下,老哥拆解很认真
我手头的风扇也到了,9025大小的,两个滚珠,一个磁悬浮的,23到手,感觉声音小了好多

网友C:
看散热器像是变频器上的

网友D:
这倒是,风扇不转了

网友E:
现在拖欠工资问题严重,我买的温度开关和外壳都是绝缘的,难道也分批次吗,还是加个热敏好比温度开关多个快慢速~

楼主:
白天还好,晚上就觉得明显
改后终于安静了

网友:
我是风扇直接串的45℃常开----50℃左右通,42℃左右断。

网友:
温控开关控制555+MOS管控制风扇,温控开关动作后风扇启动,低温低速高温高速,这样效果是否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控开关控制MOS管==》MOS管控制风扇。调速电路串联温控开关更好,物尽其用不浪费。 ...

这种小电流直接用温控开关也没问题,大电流还是用三极管、MOS、SCR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特意再来回复一下,老哥拆解很认真
我手头的风扇也到了,9025大小的,两个滚珠,一个磁悬浮的,23到 ...

磁悬浮的风扇好像偶见过

网友:
降级后效果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散热器像是变频器上的

是的,用的是三菱变频器的散热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磁悬浮的风扇好像偶见过

入手感觉很不错,声音特别小,Nidec的风扇 12db-28db。双轴承的是18db起步
7.5包邮的货,感觉很爽

网友:
谢谢分享,元首真会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倒是,风扇不转了

是的,基本上小功率都不会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拖欠工资问题严重,我买的温度开关和外壳都是绝缘的,难道也分批次吗,还是加个热敏好比温度开关多个快 ...

咋回事?难道偶撸到伪劣产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咋回事?难道偶撸到伪劣产品了

谁知道呢,来时倒是给个硅胶套,应该也是对内部绝缘不放心,我一开始就这么裸着用,后来有人说和外皮不绝缘,测了一下都绝缘,为了以防万一还是裹了层聚酰亚胺胶带来用,硅胶套我感觉导热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