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测一个无接触开关

楼主(2019-01-10):
老的无接触开关

有三个输出端

红黄绿三色,红绿是输入,黄色是输出

探头,有点像雷达

拆开看看,都是老器件啊,但是很难拿出来

测试下好坏,输出接近电源电压

找个电池试试,距离探头较远时,显示不变

很接近时,输出产生跳变,变成低电平,看来是好的
而且是感知金属的,因为电池壳是铝的

拿螺丝刀试试,也行,看来金属基本通吃,
拿手试试,没作用,不是人体感应的

网友A:
来早了,先出去逛一会,加上子弹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早了,先出去逛一会,加上子弹再来

现在都改游击战术了

网友:
是磁感应的?

楼主:
大概是LC振荡吧,我觉得,遇到金属就产生涡流,不振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概是LC振荡吧,我觉得,遇到金属就产生涡流,不振荡了

嗯 说的差不多,也许不一定要停振,有变化就行~

网友B:
让子弹再飞一会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让子弹再飞一会儿。。。。。。

哈哈,周仓不是跳下去了吗?唐踏也跳下去了!跳下去就会融化在兰天之中!
温总解脱自己吧!

网友B:
人奸同学,有了这无接触开关,你可以去探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奸同学,有了这无接触开关,你可以去探宝了。。。。

拿这个探宝,还不如直接挖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拿这个探宝,还不如直接挖呢

电梯门的定位检测,也是用这类非接触式开关。这类开关我有十只吧。。。。

网友:
这是什么设备上用的开光啊第一次见

网友C:
只能近距离感应,是不是类似行程开关一类的啊,我是说在功能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能近距离感应,是不是类似行程开关一类的啊,我是说在功能上

差不多吧,我也不知道在哪里用的

网友:
这种工业配件,为了可靠性,大都采用灌封

网友:
谢谢分享!这种开关是不是用作行程开关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