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油扭矩大其他就不管?涡轮增压车型注意事项

楼主(2019-01-10):
买了涡轮增压车型就随便开?懂得这些很重要

       当今时代,川流不息的车群中,已有不少的涡轮增压车型,涡轮增压已为潮流,在人人喊着“Turbo”的时候,却很多人忽略了涡轮车型的一些关键点,一些使它正常工作,维持正常使用周期的小细节。下面我就来细聊这些小细节。

       热车

       开涡轮增压车型,要有更多的耐心和更好的习惯,车辆冷启动后,原地让车辆热车,不仅仅是让水温到达正常值,也是让发动机的机油到达最佳的工况温度。没有油温表的车型不必担心,冷启动时,只要水温表温度到达正常工作温度时,等多1-2分钟即可。切忌启动车辆后马上进行高速运转,因为涡轮增压属于高速运转部件,所以更需要机油进行保护,如果还没热好车就高速行驶,机油还是比较粘稠,润滑效果不佳,马上高速运转会让发动机得不到应有保护,如果强迫涡轮以全负荷的状态工作,那么会增大涡轮磨损,缩短涡轮寿命。

       熄火

       同样的,熄火前也需要耐心多等一等,因为长时间行驶的车辆或者是高速行驶的车辆,涡轮增压器的温度都是非常高的,停车后,涡轮由于惯性还会继续运转一段时间,需要足够的时间冷却,如果停车后就马上关掉发动机,那么冷却系统和润滑油的供应也会停止,这样会伤害到车辆的轴承。所以,建议熄火前先让发动机运转2-3分钟,让涡轮增压器有足够的时间冷却。但涡轮增压器也不可长时间怠速运转,否则涡轮增压器也会因机油压力过低而导致润滑不良,一般怠速时间不应超过10分钟。

       机油

       涡轮增压器确实比较“娇气”,除了机油量比普通自然吸气发动机大一些外,对油品的要求也更高。因为涡轮增压器的设计与自然吸气发动机不同,大部分量产车的涡轮都是采用浮动轴承,即完全靠机油来润滑,所以,选择优质的机油尤为重要,而劣质机油的粘稠度较高,流动性较差,无法较好地发挥作用。车主在这方面切勿因小失大,建议给车辆更换全合成机油,这种油品有良好的抗氧化性,抗磨性,耐高温性能,润滑和散热性更佳。

       检查

       应定时检查涡轮增压器的密封环,因为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如果密封环失效,那么废气会通过密封环进入发动机润滑系统使机油变脏,从而使曲轴箱压力升高,造成机油的过度消耗,产生“烧机油”的情况。另外,涡轮增压器转子轴承精密度很高,维修及安装时的工作环境要求也很严格,因此当涡轮增压器出现故障或损坏时应到指定的维修站进行维修,而不能到街边店修理。有经验的师傅介绍,涡轮增压器的拆卸与更换很有讲究。在拆卸涡轮增压器时,要堵住进、排气口和机油进口,防止脏物或异物进入;而在拆装涡轮增压器时,不要跌落、碰击,不要抓易变形的零件,如执行器或连杆。因此车主最好不要自己私自拆卸零部件,否则会因小失大。

       总结:正常情况下,涡轮增压器的寿命可高达20年以上,它的使用寿命长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日常的驾驶习惯和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