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车遭遇“飞来横祸”该怎么办?

楼主(2019-01-10):
最近一朋友跟编者诉苦,说停楼下的车主无缘无故被砸破玻璃,不知道找谁赔,只能乖乖认栽了。听到这个我也一脸懵逼,还真没碰到过这样的事情,编者搜一下关于这类的事件,发现很多车主都中过招,而且都有一个相同问题:不知道找谁索赔?

       在分析怎么索赔之前,我们先来看看高空抛物有什么危害?

       大家别看一个东西这么小,从楼下轻轻一抛下来造成的威力是“巨大”的

       视频后面一个装满水的气球丢掉车顶上都能砸出一个凹槽。

       而你看看下图这些车辆……每一台都伤痕累累

       要是丢一个诺基亚下来,估计车都塌了……

       车被砸了怎么办?应该找谁索赔?

       相信看了前面大家都知道高空抛物的危害,下面来说说中招的车主该怎么办?

       最快速的方法是报保险,造成财物损坏,要保护现场、拍照取证并通知相关人员。如果车辆买了车损险,找到责任人索赔受阻或者无法找到责任人的情况下,保险公司会先行赔付70%的损失,剩下的就交给保险公司去追讨赔偿,当然这可能会让你后面的保费有所提升。

       而最绝的方法就是把小区和物业都告了,这是找不到责任人的“最好方法了”。早前在四川也发生了这样一件事,车主将百万豪车停在楼下,上去办点事,结果不到几分钟下来看到,没想到楼上丢下一个水瓶砸碎了前挡风玻璃,车辆维修费高达上万元……事后车主找不到责任人,就索性把整栋楼的业主以及物业都告了……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87条做出了如下规定:“从建筑物中抛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就是说,同一幢楼里的业主,如果不能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那么将共同为受害人的损失“埋单”。另外《侵权责任法》第85条还规定,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及其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所以各位车主下次碰到这些情况知道怎么处理了吧

       当然很多车主耗不起这个时间,而且就算法规在这也很难去真正实施,所以还是停一个好地方为妙啊。

       该怎么停车才能避免这些事情发生?

       目前很多被砸的都面临无法索赔问题,所以没被砸到车主可要注意,除了常见的小区高空抛物之外,尽量不要把车停在广告牌、可移动栅栏、路灯、工地、玻璃多的建筑物以及刚栽好的小树附近,在选择停车位的时候最好找一个适合停车的地方,尤其是恶劣天气下。

       而在一些小区没有遮挡或者地下停车位不够的情况下可以用这些方法,弄一个简易的停车棚,既可以遮风挡雨,还能防砸。

       要是有下面这种就更完美了。

网友:
学习了,字数布丁布丁

网友(2019-06-12):
自动收缩帘5.8!助听器9.9!4条内裤16!锂电蚊拍24!厨房去油神器6.9!

车防晒隔热遮阳挡夏季车内自动伸缩侧挡窗帘遮阳帘5.8元包邮

冰暴cpu散热器 1155 amd intel英特尔台式机电脑cpu风扇8.5元包邮

纳米液体手机膜液态nano黑科技纳米液态膜镀晶保护膜5.8元包邮

乐廷 全波段收音机老人老年充电插卡新款便携式迷你fm半导体14.9元包邮

纸质手表德国Papr watch黑科技电子潮流情侣创意个性抖音表8.9元包邮

椅举成名 吧台椅酒吧椅旋转升降吧椅美容椅子靠背凳子吧台凳吧凳29.9元包邮

iPhone6数据线苹果6s充电线器7plus手机5s加长8x弯头快充2.9元包邮

无线隐形助听器老人专用耳机听力下降可充电式9.9元包邮

蟑螂药屋灭蟑螂克星家用无毒全窝端强力杀蟑清胶饵一窝端6.9元包邮

房去油神器强力清洁剂去重油污净洗抽油烟机清洗剂6.9元包邮

网红同款纳米双面胶米乐奇万次纳米胶带无痕3.8元包邮

双导铜箔胶带 纯铜双面导电铜箔纸胶带 手机信号加强 2.68元包邮

绿康玻璃胶防水防霉厨卫免钉胶强力4.8元包邮

口罩男女士防尘雾霾网红夏季薄款防晒黑色鹿晗明星同款透气可清洗8.9元包邮

冰凉贴100片降温神器夏季夏日喷雾学生可爱散热贴手机退热清凉1.8元包邮

挂钩强力粘胶贴墙壁壁挂承重吸盘厨房挂勾无痕粘贴门后免打孔10个2.8元包邮

车载充电器闪充点烟器usb快充车充汽车充电器24v6.8元包邮

正品嘉实多磁护5W-40全合成机油汽车发动机油SN四季通用4L179元包邮

近视眼镜男潮有度数变色大脸小眼睛女配眼镜框抗蓝光防辐射29元包邮

颈椎按摩器家用揉捏电动护颈仪多功能按摩28元包邮

电动刮痧仪器家用疏通经络刷神器全身按摩器19.8元包邮

除霉啫喱滚筒洗衣机胶圈除霉剂瓷砖冰箱胶9.9元包邮

CFAY新款USB充电9v充电电池锂电万能表无线话筒吉他对讲机万用表24.9元包邮

男士皮带真皮腰带自动扣裤带牛皮正品5.8元包邮

清风魔方插座转换器USB多功能排插线板带线家用电源拖线板9.9元包邮

汽车临时停车牌挪车电话号码牌零时车载移车号牌3.8元包邮

网鞋男2019新款男鞋夏季透气网眼户外运动休闲鞋49元包邮

夏薄款运动短裤男夏天五分裤速干5分沙滩裤冰丝裤宽松弹力14.9元包邮

短裤男士夏季休闲运动五分中裤七分马裤潮流5分沙滩裤宽松14.8元包邮
短裤男士夏季韩版潮流宽松休闲五分大裤衩6.9元包邮

特步短袖t恤男士2019夏季新款宽松圆领速干半袖运动上43元包邮

夏装衣服打底衫纯棉短袖t恤男韩版纯色上衣体恤白色半袖男装4件49元包邮

男士内裤男平角裤纯棉性感冰丝无痕内裤青年男透气莫代尔裤头16.9元包邮

俞兆林内裤男纯棉平角裤青年男士底裤莫代尔透气四角裤头16.9元包邮

夏季薄款牛仔短裤男5五分裤休闲中裤直筒7七分裤29元包邮

亚麻裤男中国风棉麻裤子夏季薄款男裤九分裤宽松休闲束脚裤灯笼裤49元包邮

2件南极人男士冰丝无痕V领背心男修身型运动14.9元包邮

恒源祥短袖t恤男夏季纯色圆领半袖白色39元2件包邮

5个风油精+10清凉油】夏季提神清凉油醒脑止痒防蚊驱蚊9.9元包邮

翼盟电热蚊香液无味无加热器插电式家用驱蚊防蚊非婴儿孕妇灭蚊9.9元包邮

灭蚊灯家用灭蝇灯餐厅饭店用商用灭蚊神器8.9元包邮

鼎能电蚊拍18650锂电池usb充电式家用大号网强力打苍蝇器灭蚊子24.9元包

杰蕊免打孔黑色毛巾架太空铝卫生间壁挂置物架5元包邮

电动电瓶车gps定位防盗器摩托车汽车辆北斗车载小型卫星19元包邮

gps定位器小型追跟汽车载录音远程听音无线神器24元包邮

福满门 投影仪投影机家用办公高清1080p无线wifi手机3D微型199元包邮

科普斯商务办公有线键盘机械手感LOL七彩发光炫酷键鼠套装11.9元包邮

官方正版】夏科u盘64g定制刻字迷你创意移动金属防水高速39.9元包邮

金胜32g高速电脑系统重装U盘PE启动装机盘win7旗舰版w8.1纯净13.9元包邮

电动车挡风被夏季防晒防水防雨电瓶摩托电车自行车防风罩9.8元包

电脑椅办公椅接待椅会议网椅现代简约转椅99元包邮

男士夏季短袖t恤2019新款纯棉上衣服宽松潮流半袖14.8元1包邮

新百倫運動女鞋有限公司NPRLON男鞋NB574官方旗艦店官网58元包邮

尚士华德国工艺20倍高清手持放大镜3元包邮

LED灯泡吸顶灯H灯管改造装灯条led灯板 环形圆形2835贴片3.3元包邮
led吸顶灯灯芯灯盘改造灯板家用节能环圆形灯珠贴片灯管灯泡灯条2.9元包邮

进口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充电式多功能三合一4D三刀头旋转29.5元包邮

驼背矫正器揹背佳女成年隐形儿童防背部纠正带矫姿神器9.9元包邮

韩派便携式迷你榨汁机家用水果小型炸果汁机无线电动多功能榨汁杯49元包邮

肯派S109 蓝牙耳机单耳挂耳式超长待机无线耳机14.9元包邮

诺必行5.0无线蓝牙耳机双耳一对适配苹果手机运动迷你隐形超小挂耳式39.9元包邮

手机通用 无线蓝牙耳机双单带充电仓入耳塞式运动跑步可接电14.8元包邮

章丘铁锅手工老式炒锅无涂层不粘锅家用锅具炒菜锅29.9元包邮

德国铂瑞BR-Z1电动牙刷成人充电式声波超自动软毛19.9元包邮

LED头灯强光充电超亮头戴式手电筒锂电户外感应疝气灯9.5元包邮

万通屋顶防水补漏材料房顶楼顶外墙聚氨酯涂料沥青胶6.9元包邮

渗透型防水剂卫生间免砸砖胶水专用胶厕所漏水补漏材料堵漏王13元包邮

昕辰行李箱ins网红女拉杆箱旅行万向轮密码皮箱子79元包邮

尚朋堂USB小风扇便捷办公静音充电式手持39.9元包邮

南极人电风扇 家用台式落地扇台地扇静音59元包邮

先科电风扇落地扇家用静音遥控定时台式79元包邮

迷你小空调扇制冷usb便携式家用小型冷风机喷雾99元包

东工两用扳手套装开口梅花扳手五金工具汽修工具14.9元包邮

福瑞德12V锂电钻充电式手钻家用小手枪钻多功能电转钻49元包邮

卫力固3218uv胶透明无影胶水玻璃专用强力快干粘3.5元包邮

粘力达ZHANLIDA树脂软胶补鞋胶匡威修鞋匠4.8元包邮

倍量AG4 377手表电池sr626sw石英手表电子纽扣电池LR664.9元包邮

冰狐无声静音可充电无线鼠标13.8元包邮

帽子男女夏天薄遮阳帽户外防晒网眼棒球帽透气凉太阳帽钓鱼鸭舌帽6.9元包邮

奥康皮带男士自动扣头韩版真皮时尚腰带牛皮裤带39元包邮

木林森凉鞋男潮2019新款夏季软底休闲真皮59元包邮

益思特小淘儿童智能机器人玩具故事机人工对话语音教育36元包邮

速腾朗逸宝来迈腾捷达途观车衣车罩车套防晒防雨隔热加厚48元包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