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轮毂的知识你知道吗? 轮毂选购保养

楼主(2019-01-10):
轮毂根据直径分多种,根据宽度也有好多种。那么,不同直径、不同宽度、不同材料就可以分出很多型号。有的车主嫌原装轮胎不够高级,想进行升级,往往是加宽、降低扁平比、加大直径、改变材料,这时候,如果必须换轮毂,就叫改装轮毂。

       一、轮毂有哪些类型?

       按轮毂表面处理工艺也会采取不同的方式,大致可分为烤漆和电镀两种。

       1、烤漆轮毂价格适中、经久耐用。

       普通车型的轮毂在外观上考虑的较少,散热性好是一项基本要求,工艺上基本采用烤漆处理,即先喷涂然后电烤,成本比较经济而且颜色靓丽、保持时间长久,即使车辆报废了,轮毂的颜色依旧不变。

       很多大众车型轮毂表面处理工艺都是烤漆,一些时尚前卫、动感十足的彩色轮毂运用的也是烤漆技术。这类轮毂价格适中,规格齐全。

       2、电镀轮毂价差大。

       电镀轮毂又分电镀银、水电镀和纯电镀等类型。电镀银和水电镀轮毂虽然色泽鲜亮生动,但是保持时间较短,所以价格相对便宜,为很多追求新鲜感的年轻人所喜欢。

       纯电镀轮毂,色泽保持时间长久,可说是质优价高。有一些中高档轿车会原厂标配纯电镀轮毂。

       轮毂按材质又可以分为二大类:钢轮毂、合金轮毂。

       3、钢质轮毂最主要的优点就是制造工艺简单,成本相对较低,而且抗金属疲劳的能力很强,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便宜又结实。但钢质轮毂的缺点也相对比较突出就是外观不够美观,重量较大,惯性阻力大,散热性也比较差,而且非常容易生锈。

       4、合金材质轮毂重量较轻,惯性阻力小,制作精度高,在高速转动时的变形小,惯性阻力小,有利于提高汽车的直线行驶性能,减轻轮胎滚动阻力,从而减少了油耗。

       合金材质的导热性能又是钢的三倍左右,散热性好,对于车辆的制动系,轮胎和制动系统的热衰减都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目前市场上的原厂车的合金轮毂都以铝合金为主,当然很多改装轮毂为了达到一定的特殊要求以及视觉的提升会选择铬、钛等元素作为基本材料。

       不过,跟钢材质轮毂比起来,合金轮毂的价格要贵出不少,所以往往在很多中低端级别的原厂车中,钢质轮毂会出现在低配车型上,而合金轮毂则是高配车型的标配。

       二、汽车轮毂的基本结构:

       1、 轮辋:与轮胎装配配合,支撑轮胎的车轮部分。

       2、 轮辐:与车轴轮毂实施安装连接,支撑轮辋的车轮部分。

       3、 偏距:轮辋中心面到轮辐安装面间的距离。有正偏距、零偏距、负偏距之分。

       4、 轮缘:保持并支撑轮胎方向的轮辋部分。

       5、 胎圈座:与轮胎圈接触,支撑维持轮胎半径方向的轮辋部分。

       6、 槽底:为方便轮胎装拆,在轮辋上留有一定深度和宽度的凹坑。

       7、 气门孔:安装轮胎气门嘴的孔。

       三、如何为汽车挑选轮毂?

       一般来说,不要盲目加大轮毂。有人为改善汽车性能而加大轮毂,在轮胎外径不变的情况下,大轮毂势必要配合宽而扁轮胎,车的横向摆动倒是小了,稳定性得到提高,过弯时有如蜻蜓点水,轻盈掠过。但车胎越扁,其厚度越薄,减震性能越差,舒适性方面就要做出较大牺牲。

       此外,稍微有石子等路障一硌,轮胎很容易损坏。因此盲目加大轮毂的代价不容忽视。一般来讲,根据原车轮毂大小加大一两个号最为合适。

       结构复杂、密集的轮毂的确很美观,显得有档次,但很容易在洗车的时候被拒洗或是多收钱,因为它清洗起来太麻烦。简约的轮毂反而动感十足,干净利落。

       铝合金轮毂,与过去的铁铸轮毂相比,抗变形程度有了很大提高,重量大幅度减轻,车动力损失小,跑起来快,省油而且散热性好。

       一颗轮毂包括了很多参数,而且每一个参数都会影响到车辆的使用,所以在改装和保养轮毂之前,先要确认好这些参数。

       1、轮毂尺寸:其实就是轮毂的直径,我们经常能听到人们说的15寸轮毂、16寸轮毂这样的说法,其中的15、16寸指的就是轮毂的尺寸(直径)。

       一般在轿车上,轮毂尺寸大,轮胎扁平比高的话,在视觉上可以起到很好的张力效果,而且在车辆操控的稳定性方面也会有所增加,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油耗增加这样的附加问题。

       2、轮毂宽度:轮毂宽度又俗称为J值,轮毂的宽度直接影响到轮胎的选择,同样尺寸的轮胎,J值不同,选择的轮胎扁平比和宽度也就不同。

       3、PCD与孔位:PCD的专业名称叫节圆直径,是指轮毂中央的固定螺栓间的直径,一般的轮毂大多孔位是5颗螺栓和4颗螺栓,而螺栓的距离却也各有不同,所以我们经常可以听到4X103,5X114.3,5X112这样的叫法,以5X114.3为例,就代表这颗轮毂的PCD是114.3mm,孔位5颗螺栓。

       在选择轮毂的时候,PCD是最重要的参数之一,为了安全和稳定性的考虑,最好还是选择PCD与原车一致的轮毂来进行升级改造。

       4、轮毂偏距:英文是Offset,俗称ET值,轮毂螺栓固定面与几何中心线(轮毂横剖面中心线)之间的距离,说得简单些就是轮毂中间螺丝固定座与整个轮圈中心点的差值,通俗点说就是轮毂改装之后是向内缩进还是向外凸出。

       对一般轿车而言,ET值为正,对少数车辆和一些吉普车而言为负。比如一台车的偏距值为40,若是换上了ET45的轮毂,在视觉上就会比原厂的轮毂更缩入轮拱内。

       ET值不仅仅影响到视觉上的变化,它还会与车辆的转向特性、车轮定位角度都有关系,差距过大的偏距值可能导致轮胎不正常磨耗,轴承易磨损,甚至根本无法正常安装。

       大多数情况下,同一个品牌的同一款样式的轮毂会提供不同ET值可以选择,改装之前要考虑综合因素,最保险的情况是在不改装刹车系统的前提下,保持改装轮毂的ET值与原厂ET值相同。

       5、轮毂中心孔:中心孔是用来与车辆固定连接的部分,就是轮毂中心与轮毂同心圆的位置, 这里的直径尺寸影响到我们安装轮毂是否可以确保轮圈几何中心可以和轮毂几何中心吻合。虽然轮毂变位器可以转换孔距,但这种改装存在风险,谨慎试用。

   四、换改装轮毂的注意事项

       1、为了最大限度的确保安全和可靠性,建议您不管车龄多长都要经常检查轮毂轴承——注意轴承是否有磨损的早期预警信号:包括任何转动时的摩擦噪音或悬挂组合轮在转弯时不正常的减速。

       对后轮驱动的车辆建议在车辆行驶到38000公里是应对前轮毂轴承进行润滑。当更换刹车系统时,检查轴承并更换油封。

       2、如听到轮毂轴承部位发出的杂音,首先,重要的是找到杂音发生的位置。有许多可能产生杂音的运动部件,也可能是一些转动件与不转动件发生了接触。如果确认是轴承中的噪音,轴承可能已损坏,需要更换。

       3、因为前轮毂导致两侧轴承失效的工作条件相似,所以即使只坏了一个轴承,也建议成对替换。

       4、轮毂轴承比较敏感,在任何情况下都需要采用正确的方法和合适的工具。在储运和安装的过程中,轴承的部件不能损坏。一些轴承需要较大的压力压入,所以需要专用工具,一定要参照汽车制造说明书。

       5、安装轴承时应该在干净整洁的环境中,细小的微粒进入轴承也会缩短轴承的使用寿命。更换轴承时保持清洁的环境是非常重要的。不允许用榔头敲击轴承,注意轴承不要掉在地上。

       安装前也应对轴和轴承座的状况进行检查,即使是微小的磨损也会导致配合不良,从而引起轴承的早期失效。

       6、对轮毂轴承单元,不要企图拆开轮毂轴承或调整轮毂单元的密封圈,否则会使密封圈受损导致水或灰尘的进入。甚至密封圈和内圈的滚道都受到损坏,造成轴承的永久失效。

       7、装有ABS装置轴承的密封圈内有一个磁性推力环,这种推力环不能受到碰撞、冲击或者与其他的磁场相碰撞。在安装前从包装盒中取出,让它们远离磁场,如使用的电动机或电动工具等。安装这些轴承时,通过路况测试观察仪表盘上ABS警报针,来改变轴承的操作。

       8、装有ABS磁力推力环的轮毂轴承,为了确定推力环装在哪一边,可以用一个轻小的东西靠近轴承的边缘,轴承产生的磁力就会吸引住它。安装时将带磁性推力环的一边指向里面,正对ABS的敏感元件。注意不正确的安装可能导致刹车系统的功能失效。

       9、许多的轴承是密封的,这类轴承在整个寿命期是不需要加润滑脂的。其他不密封的轴承比如双列圆锥滚子轴承在安装时必须加油脂润滑。由于轴承的内腔大小不同,所以很难确定加多少的油脂,最重要的是保证轴承中有油脂,如果油脂过多,当轴承转动时,多余的油脂就会渗出。一般经验:在安装时,油脂的总量要占轴承的间隙的50%。

       10、安装锁紧螺母时由于轴承类型和轴承座的不同,扭矩的大小差别很大。

       五、轮毂改装的几大误区

       1、图便宜买假货

       轮毂的改装是汽车改装中比较重要的一个步骤,无论是外观改装还是操控性能提升,轮毂都在其中担任了重要的角色,一款优质的轮毂,在严谨的制作工艺和严格的检查之后,确保其个性参数指标合格。

       一套正品的轮毂都价格不菲,目前国内可以生产并内销的企业屈指可数,所以进口轮毂的价格都较贵。所以很多改装玩家为了节约成本,选择了所谓的“国产”“台产”的假轮毂,这是完全不可取的。

       在高速过程中,假货也不足以支持如此大强度的负荷,如果出现高速爆裂的现象,直接会影响到驾驶员和乘客的生命安全。

       2、没有正确选择合适的轮毂

       轮毂对于提升外观的作用比较明显,但是在选择轮毂的时候,每一个细节都要有所顾及,轮毂的各项参数都会影响到轮毂和车辆的使用,PCD值不正确可能会无法正常安装,ET值不仅影响到安装和使用,而且也许会影响到日后的升级改装。

       3、不正确安装轮毂

       很多黑心商家在提供改装轮毂的时候,根本不会提示车主中心孔直径的尺寸,如果这个尺寸比原厂尺寸小,自然无法安装,但如果比原厂尺寸大又没有采取比较措施的话,就会造成车辆行驶的时候出现不同心的情况,造成车辆的异响和抖动,严重的情况下会直接影响到车辆的安全性。

       六、铝合金轮毂的养护方法

       1、当轮毂温度较高时,应让其自然冷却后再进行清洁,千万不能用冷水来清洗。否则,会使铝合金轮毂受损,甚至使制动盘变形而影响制动效果。另外,在高温时用清洁剂清洁铝合金轮毂,会使轮毂表面发生化学反应,失去光泽,影响美观。

       2、当轮毂上沾有难清除的柏油时,如果一般的清洁剂无济于事,可用刷子试着清除,但切勿使用过硬的刷子,尤其是铁刷子,以免损伤轮毂表面。在此,向私家车主们介绍一种清除柏油的偏方:即选用药用“活络油”涂擦,可获得意想不到的效果,不妨一试。

       3、车辆所在地方若潮湿时,轮毂应勤清洗,以免盐分对铝表面的腐蚀。

       4、必要时清洁干净后,可对轮毂进行打蜡保养,使其光泽永保。

       七、自己动手清洁修补轮毂的六个步骤

       1、检查伤痕,如没有伤至轮毂内侧,可以简单地修补好,使用油漆稀释液,擦拭伤痕周围,去除脏污;

       2、刮伤最深的部分很难去除脏污,这时可用牙签将它彻底弄干净;

       3、为了防止误将无关的部分涂上油漆,最好仔细地将胶纸贴在伤痕的周围;

       4、整理好毛笔尖,涂上修饰漆,漆干燥后稍稍收缩,最好涂得稍稍凸出一些;

       5、涂装后,待完全干燥大概需要一周的时间。干燥后用耐水纸蘸上肥皂水涂抹,使表面平滑;

       6、用耐水纸擦过后,用混合剂擦出光亮,然后再打上蜡。

       八、知名轮毂品牌简介:

       1、BBS

       来自德国享誉全球的德国轮圈制造商,使用BBS轮圈的FERRARI、HONDA、TOYOTA、 SPYKER、SUPERAGURI等五支F1车队。

       BBS是世界上著名的汽车轮毂制造商,价格较高,适合发烧友和资金富裕的车主。

       2、WheelPros

       Wheel Pros是美国最大的汽车铝合金轮毂销售商,在美国市场占有率第一,在业界已经有50多年的历史。拥有20多个世界知名的汽车铝轮毂品牌,如XD Series、ATX、KMC、Moto Meta,lorenzo等等,其中XD、MOTO、ATX专为越野车生产;KMC、Lorenzo是专为高档轿车和SUV所生产。

       Wheel Pros产品款式多样,尺寸从10英寸至28英寸,可适配多种轿车、越野车、轻卡、SUV及赛车等。

       3、OZ

       意大利著名的轮毂制造商OZ生产的轮毂被各大汽车厂商所使用,Renault VolksWagen Bugatti Mercedes-Benz Jaguar Alfa Romeo Ford Lotus Suzuki等著名厂商均使用OZ的OEM产品。同时OZ还积极赞助国际汽车赛事,在F1,WRC,LE MANS等赛事中均有车队使用OZ的产品。因为价格较高适合那些资金富裕的车主。

       4、INCUBUS

       欧美高端改装品牌,风靡美洲市场。在美洲市场的品牌号召力不逊于BBS等欧洲品牌。INCUBUS是一家专业生产改装用电镀轮圈的品牌,拥有近三十年的历史,在美国及全世界3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无可比拟的影响和号召力。

       5、雅泛迪(Advanti)

       是新加坡友发集团(YHI GROUP)推向国际市场的专注汽车后市场改装升级的轮圈品牌。

       实惠的价格,不错的质量,适合刚刚进入改装圈内的车友。

       6、ENKEI

       来自设计大国日本的ENKEI轮毂,过硬的品质,独特有个性的轮毂设计,汽车轮毂生产商!

       7、MOMO

       意大利轮毂生产商。专业而特有型的设计。

       8、Antera

       来自意大利专业的轮毂轮圈生产商。专业的品质,独特的设计,是改装玩家的热爱品牌之一。造型大气,设计大方得体。拥有商务、运动等风格。

       9、AEZ

       来自德国,质量相当不错,价钱也比较便宜,有着传统的重工业经验,欧洲的前5大轮毂 (轮圈)供应商之一。

       10、AMG

       自从1978年AMG在德国 Affalterbach建立自己的总部之后,它靠近斯图加特的改装车间面积已经慢慢地扩张到4万平方米,不断追求质量和品牌的打造。只为奔驰车打造轮毂轮圈,是奔驰改装车友的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