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遥控门锁 想继续改装呢才拆开的

楼主(2019-01-10):
这款门锁也是我以前发帖子说坑了我好几次的门锁。前段时间拆开了。没拍过程。
右下角那被电池漏液腐蚀了。庆幸没有腐蚀到主要电路。
这块板子是用4节5号碱性电池供电。还有一个12V的27A电池做备用电路。整版分双路电机驱动和双路信号接收电路。
感觉比较鸡肋的就是电路和电池都是双系统。可是电机是一个。那说不好听的,如果电机坏了。那就只能看着了。
说实话。上次坏了。我只有爬窗户的法。还没找到别的方法开锁。专业开锁的也没法。板子左上角是一个震动开关。如果主电源没电了。需要敲击三下门板,锁自动进入备用电池供电。

这个黑色的电池座就是那个12V27A的小电池。不知道能撑多长时间。

网友A(2019-06-04):
我也担心这种双系统单电机遥控锁的的可靠性。我自己设计的的双电机遥控锁已经测试完毕,试制也已经接近完成。顶一下你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担心这种双系统单电机遥控锁的的可靠性。我自己设计的的双电机遥控锁已经测试完毕,试制也已经接近完成 ...

双电机。是否发上来一个图片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电机。是否发上来一个图片看看。

除了还差一个遥控模块,这个锁其实已经基本完工。目前已安装有一个遥控模块,开关测试了几百次,功能上没有问题,只是声音有点大,主要是机械防堵转装置引起的。
图片在下面。这确实是双电机,双电路分别独立,没有任何线路相连,电池也是两组,分别独立的。只要电机齿轮不发生粉碎性破坏,任何一组线路故障都可以依赖另外一组来开锁。而且两组是完整功能,可以让一组常用,一组备用,也可以两组同时工作,A开B关,A关B开都可以。
对了,为什么打码,是在考虑是否申请专利...

楼主:
你这码打的真全。不给看电路板也就完了。我就是想看看电机是怎么解决的。结果只看到两个电池。好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码打的真全。不给看电路板也就完了。我就是想看看电机是怎么解决的。结果只看到两个电池。好嘛。
...

重点就在电机控制方式,我设计了三种方案,我的手划了很多口子,磨起了很多茧子才搞出来的东西,虽然并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也想先自个儿欣赏一下吧。
电路板就不说了,我搞的重点不在这里,目前就是买的现成的遥控模块安装上去,体积很小,还是学习码的。以后条件允许,再搞成蓝牙或者滚动码的,提高安全性,便捷性,并尽可能降低功耗,这个就得寻求其他专业人士的帮助了。

网友:
不管好看不好看,双系统双电机遥控锁完工了,反复测试,功能正常。
暂时只放外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