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实验室的山特UPS拆解(SANTAK CASTLE 10KS)DC196V

楼主(2019-01-10):
前段时间实验室UPS响了。结果来人换了一台。这一台拆了,正儿八经的山特。
这款是10KVA/8000W的。需要长期供电于实验设备不能停机。供电组为DC196V的16串电瓶组。很是壮大。

最后的发现两个高压管子爆了。

UPS后面的接线面板。线都是双线的。而且又软又粗。
这是机器一般的板子。这一半不怎么壮观。

这一面就有点壮观了。中间那个塑料下面是个风道,整体风道两边是两大块散热片。每个散热片上都有一个温度监控。
下面为两块PCB组成的。中间很粗的三根线链接。塑料板下面是四个超级大的线圈。和几个超级粗的电容。照片顺序有点乱。

在老论坛的时候。一个朋友说没有拍过程的照片也上来,让大家看看。这些是以前拆解的照片。。

这些照片为什么没有拍主要设备。是因为我把内脏都拆了。照片是留的接线照片。现在一个壳子在仓库。

网友A:
建议大家发布拆机帖文时不要忘记了外观图和参数标签图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大家发布拆机帖文时不要忘记了外观图和参数标签图等

这个图片是以前拆的时候拍的了。以前感觉为了拍接线图。就没发。结果论坛里有人说,拍了就发出来看看。我也就发了。外壳和标签我找一下。应该能找到。

网友B:
以前机房一台一模一样的山特UPS,红圈当中的原件着火,把板子烧掉一截。幸亏断电自熄灭。不然整个机房没了。
电话给山特,说机器过保,回:过保也不能着火。于是对方让把机器送回去,给换了块旧板子。

网友:
电话给山特,说机器过保,回:过保也不能着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以前机房一台一模一样的山特UPS,红圈当中的原件着火,把板子烧掉一截。幸亏断电自熄灭。不然整个机房没了 ...

这样看起来山特服务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机房一台一模一样的山特UPS,红圈当中的原件着火,把板子烧掉一截。幸亏断电自熄灭。不然整个机房没了 ...

你们机房没有爆炸式喷雾吗?就是一个红色圆球。温度一高就喷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机房一台一模一样的山特UPS,红圈当中的原件着火,把板子烧掉一截。幸亏断电自熄灭。不然整个机房没了 ...

我们这个实验室用了几个山特的。因为有几个设备需要24小时加热。不能断电。所以山特的服务直接过来的。来了直接说机器时间也不短了。换板还是换机器。。。直接换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机房一台一模一样的山特UPS,红圈当中的原件着火,把板子烧掉一截。幸亏断电自熄灭。不然整个机房没了 ...

拆出来的东西超级沉。装了黑塑料袋。两大袋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样看起来山特服务还是不错的!

03年自己买了一只山特 TG500,电池电量不是太多,结果停电时切换时滞太长,电脑自动重启,弄得硬盘出坏道。

公司一直是山特用户。偶尔出问题,不打紧,但这种问题就...今后选型,会尽量避开山特...

你说的是高温自动灭火器... 机房不适合那玩意,等到火烧着那东西,机房早就烧光光...

烟雾探头年久失灵,以后再说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这个实验室用了几个山特的。因为有几个设备需要24小时加热。不能断电。所以山特的服务直接过来的。来 ...

实验室有几台光谱仪和GCMS,也是24小时不断电,直接PASS掉山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验室有几台光谱仪和GCMS,也是24小时不断电,直接PASS掉山特....

一样的设备。不知道是不是同系统。哈哈。

网友D:
这么大个啊,楼主手活不好,都拆坏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大个啊,楼主手活不好,都拆坏了,哈哈。

不是拆坏。是因为那两个管子爆了。所以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03年自己买了一只山特 TG500,电池电量不是太多,结果停电时切换时滞太长,电脑自动重启,弄得硬盘出坏道 ...

以后都上华为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后都上华为的吧!

考虑艾默生,华为就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后都上华为的吧!

牌子这个有么用么吧。都认个大牌子。无所谓。功能能达到就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牌子这个有么用么吧。都认个大牌子。无所谓。功能能达到就可以。

产品性能有差异,可靠性耐久也有差异的!

普通用户无法分辨,就只能靠品牌口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产品性能有差异,可靠性耐久也有差异的!

普通用户无法分辨,就只能靠品牌口碑了! ...

毕竟是实验室。

网友(2020-12-12):
引用 楼主:
你们机房没有爆炸式喷雾吗?就是一个红色圆球。温度一高就喷出。。

我碰到过C1K电容爆开,和客户在现场,突然喷出一股白烟,后来拆机发现是爆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