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轻薄三口快充,OLODO CS3-PD18 移动电源拆解

楼主(2019-01-10):
OLODO近期推出了一款型号为CS3-PD18的移动电源,容量为10000mAh,黑色的外观设计非常干净简洁,轻薄小巧,正面和背面没有任何图案、文字,表面材质带有条纹设计,握持感舒适。

接口方面配置了3个接口全部集中在了顶部,左侧两个USB-A输出接口的胶舌呈蓝色,表明这两个USB-A接口都是快充接口,右侧的USB-C接口同时支持输入和输出,旁边的QC、PD字样注明了每种接口支持快充协议。

性能方面最大输出超过18W标称值,实测可达到20W以上,另外3个接口可以运行在5V模式下同时输出给3台设备同时供电,场面十分壮观。

移动电源四周使用卡扣式设计,使用撬棒慢慢撬开即可。

撬棒分离上下壳体,可以看到里面的电池和电路板。

按键和4颗LED指示灯卡位,也可以起到遮光的作用,避免串光影响电量判断。

装配使用卡槽扣紧,和上表面的卡扣相契合。

移动电源内部正面一览。

电芯喷码如下:CSD  3.7V/10000mAh/37Wh。

背面大面积敷锡增强散热。

移动电源电路正面一览。

用作电量指示的4颗LED指示灯。

两颗XB7608电芯保护芯片,可以起到过充、过放、过电流、负载短路保护的作用。

耐压16V的滤波电解电容,100μF。

2R2一体电感保证效率。

主控芯片采用的是英集芯IP5328,英集芯IP5328是一款集成 QC2.0 / QC3.0 输出快充协议、FCP/AFC/SFCP 输入输出快充协议、MTK PE+1.1&2.0 输入/输出快充协议、USB C 输入输出协议、兼容 BC1.2/苹果/三星手机、同步升/降压转换器、锂电池充电管理、电池电量指示等多功能的电源管理 SOC,为快充移动电源提供完整的电源解决方案。可同时支持 USB A x2,USB B,USB C 四个 USB口,单独使用任何一个 USB 口都可以支持快充,同时使用两个及以上输出口时,只支持 5V。

英集芯IP5328规格书。

小结:
OLODO CS3-PD18移动电源外观轻薄,手感舒适,2USB-A + 1USB-C配置可以满足大部分人群使用,三个接口均支持快充,USB-C支持双向PD快充,标称功率为18W。支持USB PD、Apple2.4A、QC3.0/2.0、FCP、AFC、PE多种快充协议,3个USB接口可同时输出为3个设备供电。通过拆解发现内部使用了英集芯高集成SOC芯片IP5328,让外围电路更加简单,背面覆锡增强产品散热,XB7608芯片保障移动电源使用更加稳定安全,各方面都非常均衡。

网友:
看着很不错的,全协议的!

网友:
尊重原创,转载的请注明来源,本帖先锁定处理

查了一下,这是来自充电头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