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华为65W USB PD充电器HW-200325CP0拆解

楼主(2019-01-10):
2018年12月17日,华为发布了旗下最新款13英寸轻薄本——华为MateBook 13。这台笔记本电脑采用了时下主流的USB-C接口,支持USB PD快充并标配了一款65W USB PD快充充电器。同时,这款充电器在华为商城也有单独零售,是华为配件家族能买到的为数不多的USB PD充电器之一。
华为充电器的用料及做工一向都是业界标杆的水准,至于这款65W USB PD充电器能否继续保持业界领先地位呢?我们下面就通过产品拆解为大家一一揭晓。

一、华为65W充电器外观

采用华为传统的外壳包装,白色外壳,正面印有充电器的外观渲染图,左上角是产品名称“HUAWEI USB-C 电源适配器 65W 中规”,右上角是华为的logo。

通过包装盒背面靠下的位置,我们可以了解到这款产品的型号是CP81(HW-200325CP0),包装盒内含一个充电器和一根1.8米长的数据线,产品已经通过了CCC认证。

包装盒内产品一览:充电器和数据线分成两个格子放置,值得一提的是,充电器内部包装可以起到缓冲的作用。

充电器和数据线都是纯白色外观,充电器为PC材质,烤漆工艺,数据线为TPE材质,在USB-C接口处标注有“3.3A”的字样。

充电器机身两侧有凹槽,便于用户插拔时受力,配国标插脚,不可折叠设计;在插脚侧印有详细的产品参数信息。

产品名称:HUAWEI开关电源适配器,型号:HW-200325CP0,输入支持100-240V的宽幅电压,颗适用于全球各国地区,输出支持5V/2V、9V/2V、12V/2A、15V/3A、20V/3.25A,有CCC认证标志,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制造。

华为这款65W USB PD充电器的长度约60.2mm。

宽度同样约为60.2mm。

厚度约为28.6mm。

充电器的机身净重约为154.3g。

使用ChargerLAB POWER-Z KT001检测充电器的USB PD输出电压档位,分别有5V/2V、9V/2V、12V/2A、15V/3A、20V/3.25A五组电压,最大输出功率为65W,与标称参数一致。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USB PD协议的版本为PD3.0。

除了USB PD快充协议之外,这款充电器还支持QC2.0和QC3.0快充协议以及USB DCP充电协议,这可以满足市面上很大一部分高通快充手机的充电需求。

实测使用华为这款充电器给华为MateBook 13充电,显示充电电压19.93V,电流3.01A,功率60.05W,开启USB PD快充。
二、华为65W充电器拆解

从充电器的AC插脚侧拆开外壳,取出内部PCBA模块。首先看到的是,在PCB板上贴了很大一块散热片。

PCBA模块另外一侧同样有一块散热片。

输出接口侧采用的是黑色注胶工艺,这样可以将内部元器件的热量传递给充电器的外壳,通过外壳均匀地散发出去,对提高元件可靠性、延长整机寿命的作用很大,同时还提高了内部PCBA模块的整体抗摔能力。这种工艺在华为40W超级快充充电器上见到过。

清理掉黑色导热胶。

AC端导线与PCB板采用过孔焊接,并有热缩管绝缘保护。

去掉散热片,PCB板背面一览。

PCBA正面元器件一览。初级侧采用一颗CapXon丰宾的电解电容,规格400V 82uF,次级侧两颗25V 680uF固态电容并联滤波,品牌同样是CapXon丰宾;初、次级之间使用塑料隔离板绝缘处理。

交流输入端有安规电容、慢熔保险丝、共模电感等元器件。

3.15A 250V慢熔保险丝特写,后面是压敏电阻,用于过电压输入保护。

Y电容特写。

X电容特写。

初级侧除了丰宾的电解电容之外,还有一颗规格为400V 22uF的电解电容,两颗电容之间是一颗初级开关管,使用螺钉与散热片固定。

初级开关管来自ST意法半导体,型号:18N65M2。

次级端输出固态电容特写,USB-C接口使用小块PCB板固定在主PCB板上。

拆下USB-C接口小板和变压器模块。华为这款充电器也使用到了平板变压器,平板变压器采用全自动的方式制造,产品之间的一致性非常好,在解决电磁兼容性问题方面有优势,并且不用担心普通变压器可能存在的绝缘破损等问题,安全性能有保障。平板变压器在华为40W超级快充充电器上也见过。

充电器采用Richtek立锜科技RT7866E作为主控芯片。RT7786系列专门设计用于与RT7207等控制器配合使用,为USB PD或可编程电源适配器提供整体解决方案。RT7786可实现高效率,符合安全标准,在5V待机状态下功耗低于30mW。

立锜科技RT7866E详细规格资料。

USB PD协议芯片,丝印“8C=5F 12FGC AL2”,同样来自立锜科技,实际型号为RT7207。立锜科技RT7207是具有纤薄的外形,用于高效率脱机AC-DC转换器的二次侧USB电源(USB PD)Type-C控制器。芯片整合了一个MCU来处理USB PD协议,并且整合了一个用于USB PD或其他专有协议的内置双相标记编码(BMC)收发器。即使在3.3V至20V的宽输出电压范围的条件下,内部同步整流控制器(SRC)也可以在连续导通模式(CCM)和非连续导通模式(DCM)下工作。包括具有可编程参考电压的双运算放大器,用于电压环路和电流环路调节,以提供高精度的可编程恒定电压(CV)和恒定电流(CC)调节。

立锜科技RT7207详细规格资料。

PCB板背面一览。

两颗分立的整流桥,这样做均分发热,对散热有利,成本也会比较高。

次级同步整流管,来自Infineon英飞凌,型号BSC093N15NS。

英飞凌BSC093N15NS详细规格资料。

来自EL亿光的光耦。

焊接USB-C接口的小PCB板正面有一颗输出MOS管。

USB-C接口输出开关管,vishay si7153dn。

PCB板背面没有元器件,USB-C座子采用过孔贴片焊接。

平板变压器上有丝印信息。
变压器插脚特写。

变压器使用很厚一块PCB板,将传统的线圈印刷在PCB板内,缩小变压器体积;变压器外围很大一部分是塑料绝缘骨架。
充电器全部拆解完毕。

总结
作为笔记本电脑的标配充电器,华为这款充电器不仅支持USB PD快充协议,还支持QC3.0、QC2.0快充,可用来给高通快充手机、移动电源快速充电,这是华为留给用户的一个彩蛋。
通过拆解我们可以了解到,华为这款65W USB PD充电器的控制部分采用立锜RT7786和立锜RT7207构成;内置平板变压器,在产品体积上具有很大优势,整体性也很好。同时,充电器内部使用了大面积的散热片,并使用大量灌胶起到导热的作用,保证大功率输出时的稳定性能。整机的用料和做工依然保持业界领先水准。

网友:
谢谢分享,长见识了

网友:
这充电器太给力了

网友:
居然使用了平面变压器,可惜高度并没控制的很低。

平面变压器震荡平率是相当的高的,同步整流最佳了。

网友:
这做工看着真不错。

网友A:
这帖转得,还故意裁去水印...

网友B:
大佬,询问一下,你们怎么找到丝印产品的实际型号的啊,有什么网站或者什么方法吗?请教一下。@苏州熊猫 @stayvip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询问一下,你们怎么找到丝印产品的实际型号的啊,有什么网站或者什么方法吗?请教一下。@苏州熊猫 @s ...

我一般的做法是:打开百度搜索“丝印 TH7Y”等等,一般都会有结果。
至于一些常用的,就是靠以前的经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帖转得,还故意裁去水印...

转帖也是给大家分享啊。总比不发的强吧。

网友:
尊重原创,转载的请注明来源,本帖先锁定处理

查了一下,这是来自充电头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