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解华为hs8546v5家庭网关

楼主(2019-01-10):
cpu据说是海思Hi5117,其它不多说,看图

网友A:
从后拆来来的就没用处了,一直升级。。

应该还可以当千兆交换 机使用的吧?

网友B(2019-02-10):
引用 网友A:
从后拆来来的就没用处了,一直升级。。

应该还可以当千兆交换 机使用的吧? ...

我拿来当ap用,觉得还不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拿来当ap用,觉得还不错

也算是有效利用了!

我有个好像没有无线网线功能,估计只能丢了!

网友C:
我也把光猫当做ap使用,还可以当千兆交换机。使用中还是有一些限制,比如无线网络AP,必须cmcc开头;还有如果当交换机使用,需要pppoe拨号上级光猫,过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算是有效利用了!

我有个好像没有无线网线功能,估计只能丢了!

用超级密码登录就可以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超级密码登录就可以改

8240 EPON,这个型号应该就是没有无线功能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8240 EPON,这个型号应该就是没有无线功能的吧?

哦 那种老光猫没有 确实该丢了 现在配的猫基本都有无线的

网友(2019-04-02):
刚装,移动安装工说这个蛮好,全套华为方案

网友(2019-07-14):
这款光猫用在广州的移动网络上可不可以自动下发配置?因为我带座机,没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把光猫当做ap使用,还可以当千兆交换机。使用中还是有一些限制,比如无线网络AP,必须cmcc开头;还有如 ...

但是光猫功耗高一点

网友(2019-09-09):
我用这个改成华为界面,用在电信上,速度杠杠的。

网友:
我想找个8346v5都找不到,哎,要不就是太贵了

网友D:
认真看才发现,主板居然是8145v的,什么情况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认真看才发现,主板居然是8145v的,什么情况

8145,8346,8546三个是一样的,只是一个是电信的,联通的,移动的,换壳而已

网友:
多谢分享,终于见到一个详细的拆机帖

网友:
引用 网友E:
8145,8346,8546三个是一样的,只是一个是电信的,联通的,移动的,换壳而已

这个货WIFI有信号功放吗? 在哪能卖得到? 我在咸鱼看都是批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8145,8346,8546三个是一样的,只是一个是电信的,联通的,移动的,换壳而已

这货去哪能买得到? 咸鱼上都是批发的,要不就天价

网友(2019-11-21):
引用 网友A:
从后拆来来的就没用处了,一直升级。。

应该还可以当千兆交换 机使用的吧? ...

这光猫还能升级?

网友(2020-03-12):
两根天线走一个天线孔啊?
自己改成4根,8dbi的天线应该可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