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联想Y7000加内存换固态

楼主(2019-01-10):
买了个联想拯救者LEGION Y7000的高色域版。

i5-8300H+1050Ti,8G内存,120G SSD+1T HDD的配置,因为习惯大内存(桌面电脑是24G三通道),8G感觉完全不够用,于是买了根别人升级换下来的原装内存,顺便把机械硬盘换成之前买的镁光BX500,BX500这种入门级的盘性能还可以关键是便宜而且不用担心颗粒。

这是新买的内存,ramaxel制造,这里说一下联想,本来觉得好歹厚道了一次,结果在高色域版中把三星内存换成了ramaxel,三星硬盘换成了东芝。

翻过来到背面,两个巨大的散热扇,仿佛煤气灶(雾)

需要注意的是机器散热扇周围的5个螺丝是要比下面长的。

沿着散热扇周围用卡片撬开卡扣就可以取下后盖了
电池是内置的,对于游戏本这种基本一直插着电源的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在联想配套的软件是可以限制充电电量的。

这里先拆下电池

电池生产于18年7月,机器是9月买的,还可以。

内存在这个金属屏蔽罩下面,取下就可以加内存了

安装上内存,这样就有16G了。
接下来是换硬盘,先拔下硬盘排线,打开卡扣就可以拉着蓝色塑料片拔下。

拆下的硬盘

更换上SSD

这是NVMe的SSD,本以为联想又和那个TP一样只能装SM2242,仔细看了下,发现是2242+延长板,可以换其他的,不过暂时没有需求就这样吧。

安装完成之后先不装后盖开机测试一下,硬盘内存工作正常,装螺丝收工
硬盘速度还行毕竟是无缓存TLC,因为是仓库盘所以可以接受。

网友A:
感谢分享,为什么不上个1T的,哈哈,价格不错的现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为什么不上个1T的,哈哈,价格不错的现在。

硬盘是前段时间买的480G,已经足够,原来的机械改成移动硬盘用了。

网友:
bx500存储资料可以,做系统性能差了点,发热量也不低还是塑料壳

网友B:
我觉得保存数据用机械硬盘更安全啊,为什么要换掉?

网友C(2019-04-08):
显卡和CPU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显卡和CPU是什么型号的

显卡是1050 Ti,CPU是i5-8300H,普通用用,打个OW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保存数据用机械硬盘更安全啊,为什么要换掉?

为了程序载入更快,重要的数据放机械硬盘上,机械硬盘虽然说做成移动硬盘了,但是基本上会一直插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卡是1050 Ti,CPU是i5-8300H,普通用用,打个OW还行

玩玩市面上的大型游戏没问题

网友(2019-05-21):
这个机械硬盘去下来后是不是要换一个sata的ssd啊,这个笔记本的硬盘用的是sta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