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 帖子贴内推荐建议贴主来操作,不然容易让正常的帖子变得支离破碎!

楼主(2019-01-10):
如题,两层的主题贴,下面回复中如谁点个支持,就会插在主贴中间。

网友:
其实一层足矣,每次上传图片没有数量限制了。以前,每次只能上传20张,有些坛友不会此操作,所以多占一层或两层;有些坛友,本来图片就不多,也要占两层,其目的不言自明。。。。。。。

网友:
这个功能有其适用性,可以让点赞支持人多的优质回帖排在前面让更多人看到(类似知乎)。tntzpq说的问题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解决,大家都来动动手搞定。

网友:
这个功能不怎么好,点支持反对仅记一下数就可以了,还是不要被顶到老高的,容易破坏帖子之间楼层先后关系造成阅读混乱~

网友:
这个功能不好,搞得顺序错乱,看帖的时候逻辑混乱,前言不搭后语

网友:
也许这个功能出发点是好的但实际应用时不尽人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