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USB升压线,9v 或 12v ,居然还有电压显示

楼主(2019-01-10):
USB升压线,9v 或 12v ,居然还有数字电压显示,每个只要 15元。 靠。

网友A:
是不是qc3.0的诱骗器啊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带电压表的,不错。。。。

网友:
哪的?支持M换购不

网友:
不错,带显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qc3.0的诱骗器啊

我看也像 就一个芯片 肯定不是dcdc

网友(2019-10-21):
就这芯片还升压?

网友:
如果没有 2A 电流的话就没什么卵用了……
现在运营商送的光猫和路由要求都是大于 1A 的,基本都是 1.5A 的要求。
所以这种升压线至少要能有 2A 才行……

网友:
这个不错,便宜好用,移动电源给路由器供电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