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常见故障及维修的10大基本常识

楼主(2019-01-10):
对于车主们来说,汽车发生故障大多都会选择直接前往4S店进行维修,但是这样子成本又太高,其实有些故障说我们可以自己解决的。现在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些关于汽车常见的故障和维修的基本常识:     1、怕“反”  发动机汽缸垫在安装时不能装反,否则会导致缸垫过早烧蚀损坏;对一些特殊形状的活塞环也不可装反,应根据不同机型的要求进行装配;发动机风扇叶片安装时也有方向要求,风扇一般分排风和吸风两种,不可弄反,否则会导致发动机散热不良、温度过高;对有方向花纹的轮胎,如人字型花纹轮胎,安装后的地面印痕应使人字尖指向后部,以保证具有最大的驱动力。对于并装的两只轮胎,不同的车型也有不同的要求,不可随意安装。  2、怕“串”  柴油机燃油系统中的各种偶件,驱动桥主减速器内的主从动齿轮,液压操纵阀块与阀杆,全液压转向器中的阀芯与阀套等,这些配合偶件在制造时经过特殊加工,成对研磨而成,配合十分精密,在使用的寿命期内始终成对使用,切不可互换。一些相互配合件,如活塞与缸套、轴瓦与轴颈、气门与气门座、连杆大头瓦盖与杆身等,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作用,相对配合较好,在维修时,也应注意成对装配,不要相互“串门”。  3、怕“热”  发动机活塞温度过高,易导致过热烧熔而发生抱缸;橡胶密封件、三角胶带、轮胎等过热,易过早老化、性能下降、缩短使用寿命;起动机、发电机、调节器等电器设备的线圈过热,极易烧毁而报废;车辆轴承应保持适当温度,如过热,会使润滑油很快变质,最终导致轴承烧毁,车辆损坏。     4、怕“脏”  燃油滤清器、机油滤清器、空气滤清器、液压油滤清器及各类滤网等零件如果过脏,会导致滤清效果变差,过多的杂质进入油路汽缸内,加剧机件的磨损,增加故障发生的可能性;如果严重堵塞,还会导致车辆不能正常工作。水箱散热片、风冷发动机缸体和缸盖散热片、冷却器散热片等零部件过脏,会导致散热不良,温度过高。因此,对于这类“怕脏”的零件必须及时进行清洁维护。  5、怕“缺”  在维修车辆时,有些小件可能会因疏忽而漏装,甚至有些人认为装与不装无所谓,这是十分危险和有害的。发动机气门锁片,应成对安装,如漏装或缺失将导致气门失控而撞坏活塞等件;发动机连杆螺栓、飞轮螺栓、传动轴螺栓上安装的开口销、锁紧螺丝、保险片或弹簧垫等防松装置,一旦漏装,在使用中将有可能导致严重的故障发生;发动机正时齿轮室中用来润滑齿轮的机油喷嘴一旦漏装,会导致该处严重泄油,使发动机机油压力过低;水箱盖、机油口盖、油箱盖丢失,会使砂石、尘土等侵入,加剧各部机件磨损。  6、怕“油”  发动机干式空气滤清器纸质滤芯,吸湿性较强,如沾上油液,易使浓度较高的混合气吸入气缸内,使空气量不足、油耗加大、发动机功率下降,柴油机还可能引起“飞车”;如果三角胶带沾上油液,将加速其腐蚀老化,同时易发生打滑,导致传递效率降低;制动蹄片、干式离合器的摩擦片、制动带等,如果沾上油液,易发生打滑、工作不良,从而威胁行车安全;起动电机和发电机炭刷等处,沾有油污是会因接触不良而导致起动电机功率不足、发电机电压过低。轮胎橡胶对油类的腐蚀十分敏感,与油类接触会使橡胶变软或脱皮,短时间的接触就会导致轮胎的异常损害甚至严重损坏。  7、怕“压”  轮胎外胎如果长期堆压存放且不及时翻动,就会因挤压而发生变形,影响使用寿命;空气滤清器、燃油滤清器的纸质滤芯,如发生挤压,会产生较大的变形而不能可靠的起到滤清作用;橡胶油封、三角胶带、油管等也不能挤压,否则同样会发生变形,影响正常使用。  8、怕“洗”  一些初驾车或初学修理的人员,可能会认为所有零配件都需要清洗,其实这种认识是片面的。对于发动机的纸质空气滤芯,在清除其上的尘土时,就不能用任何油类清洗,只需用手轻轻拍击或高压空气由滤芯内向外吹通即可;对于皮质零部件,也不宜用油类清洗,只需用干净的抹布擦干净即可。  9、怕“近火”  轮胎、三角胶带、缸套阻水圈、橡胶油封等橡胶制品,如果靠近火源,将容易老化变质或损坏,另一方面还可能引起火灾事故。尤其是一些柴油汽车,冬季严寒难以启动,一些驾驶员常用喷灯加热,一定要防止烧坏线路、油路等。  10、怕“重复”  有些零件本应一次性使用,个别驾驶员或修理工却为了节约或因不了解“禁忌”而重复使用,这样极易导致事故的发生。一般来说,发动机连杆螺栓、螺母、进口柴油机喷油器固定螺栓、缸套阻水圈、密封铜垫、液压系统的各类油封、密封圈以及重要部位的销片、开口销等零件拆卸后,必须更换新品;对于发动机汽缸垫,检修时虽然没有发现损坏,最好也更换新品,因为旧品弹性差、密封不良、易烧蚀损坏,使用不长时间还需更换,费时费力,因此如有新品以尽量更换为佳。  关于以上的一些常识,如果车主们想要自己修车的时候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了,避免出现这边没修好,另一边有损坏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