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传多年!原来都是“谣言” 坑死了多少人

楼主(2019-01-10):
在汽车圈里多年来,一直有很多约定俗成的“理论”,十分的流行。比如汽车拉高速清积碳,空档滑行能省油,冬天需要热车,日系车皮薄、德系车皮厚......老司机经常会把这些知识,传授给新手司机们,所以不少人真认为这些都是对的。可实际上并非如此,它们不少都是“谣言”,已经不再适合于现在车型。

流传多年!原来都是“谣言” 坑死了多少人

谣言一:空挡滑行

流传多年!原来都是“谣言” 坑死了多少人

空挡滑行这个习惯,是从老一辈开手动挡车型的司机那里,逐渐流传下来的。先不说这种操作方式能不能像人们说的那样省油,单其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朋友们知道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在下坡路段和熄火后进行空挡滑行都属于违法行为。当然,大部分司机一般都是在平路上,进行空挡滑行的。但这同样十分危险,因为车辆挂在空挡上时,会切断传动系统和发动机之间的联系,汽车想要停下来只能靠刹车,无形中大大加剧了刹车的磨损,使得刹车性能下降,对行驶安全造成威胁。

流传多年!原来都是“谣言” 坑死了多少人

至于说空挡滑行省油,如今就更加做不到了!因为原来化油器时代,汽车是机械式控制喷油,空挡滑行确实能够帮助车辆,在一定程度上节省燃油。可是,如今的车辆都已经都是电控喷油,如果空挡滑行的话,电脑会认为汽车处于怠速加大喷油,使得这部分燃油浪费掉造成油耗的增加。所以说,没事大家还是别空挡滑行了,有百害而无一利!

流传多年!原来都是“谣言” 坑死了多少人

谣言二:汽车拉高速

流传多年!原来都是“谣言” 坑死了多少人

汽车拉高速能清积碳,和减少新车磨合期降低油耗,也是在汽车圈里时常能听到的一种言论。这又到底是怎么传出来的呢?首先,在这里的“拉高速”并不是简单的上高速跑跑,而是需要在高速上以低档提高车辆的转速,比如3500转以上,不过“拉高速”的时间不宜过长,否则就会导致发动机过热造成损坏。

流传多年!原来都是“谣言” 坑死了多少人

这种发动机提高转速的方法,是要用发动机高速运转时,大量吸入的空气增加燃烧来清洗积碳。但实际上,这种方法的效果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好。因为现在大部分发动机都是采用直喷形式,积碳多附着于活塞顶上,拉高速根本冲洗不掉多少作用微乎其微,所以大家完全没必要为清积碳而去拉高速。而新车拉高速减少磨合期的说法,就更是笑谈了,新车出厂时已经研究出了冷磨合技术,零件细节也做了处理,因此完全没有必要去“拉高速”磨合。

谣言三:前后轮对调

流传多年!原来都是“谣言” 坑死了多少人

除了上面两种说法外,还有一种说法在司机之间比较流行。那就是汽车的前后轮胎,或左右轮胎可以随便调换着使用。就是由于汽车圈一直有这么说法,有些车主将自己的轮胎跑到了报废,有些甚至跑到车辆着火赔上了一台车。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

流传多年!原来都是“谣言” 坑死了多少人

大家都知道汽车的轮胎是有型号的,同时轮胎的花纹也是有方向的。多数情况下原车轮胎,如果前后型号一样的话,是可以对倒的。但现在很多车辆后轮轮胎的宽度,都会比前轮的大,假如没有看好贸贸然更换,很容易因为轮过宽与前面的悬架发生摩擦,最后导致整车起火!

流传多年!原来都是“谣言” 坑死了多少人

而左右轮胎同样也不能随便调换,这是由于目前市场上的轮胎,分为单导向胎和双导向胎两种。它们的轮胎花纹不同,单向胎通常只能在一侧使用,轮胎上会标有箭头,指明车辆行驶的方向。如果没有按照相应的方向安装,就会使花纹受损,严重的会影响车辆安全。

其实,除了上面这些之外,汽车圈里还有很多“理论”,是在误导新手司机。它们不少都已经过时了,不在适用于如今的汽车,所以大家应该有所甄别,千万别把自己给坑了!

网友(2019-06-11):
已下单了,每次e购物最享受i拆包裹的过程I

网友:
完蛋啦,要剁手H好东西b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