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车用手刹未必做的对 怎样检测是否失灵

楼主(2019-01-10):
手刹的使用在我们日常行车中必不可少,可是手刹的原理是什么?手刹都分为哪些种类您不见得全了解,今天我们就来和您聊聊最常用的手刹。

手刹的原理

手刹的专业称呼是驻车制动器,是采用钢丝拉线连接到后制动蹄上,以对车子进行制动。与手刹配套使用的还有回复弹簧。拉起手刹制动时,弹簧被拉长;手刹松开,弹簧回复原长。

使用手刹需注意的事项

不宜长时间使用手刹。长期使用手刹会使钢丝变形,降低手刹效用;另外,长时间停车也不宜使用手刹,尤其是长时间斜坡停车,会加速钢丝老化,减少手刹寿命。正确的做法是先拉上手刹,然后在车轮前后打“眼儿”,确定停住后再松开手刹,把挡位挂到前进或倒挡。

手刹的检测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车开到坡度较大的路面,先踩刹车,把挡位挂至空挡,拉上手刹,然后松开脚刹,若车未滑动,则说明手刹效能良好。若有很小距离的滑动然后停车,手刹也算正常。否则就该去4S店检修了。

手刹的分类

一、传统手刹

机械手刹就是在我们在大部分车型上都会见到的驻车制动器,对于那些喜欢操控的朋友来说,传统手刹就是“标配”,常见的手刹一般位于驾驶员右手下垂位置,方便使用。

工作原理:传统手刹主要由:制动杆,拉线,制动机构以及回位弹簧组成。是用来锁死传动轴从而使驱动轮锁死的,有些是锁死两只后轮。对于制动杆,其实就利用了杠杆原理,拉到固定位置通过锁止牙进行锁止。

手刹的使用:进行驻车制动时,踩下行车制动踏板,向上全部拉出驻车制动杆。欲松开驻车制动,同样踩下制动器踏板,将驻车制动杆向上稍微提起,用拇指按下手柄端上的按钮,然后将驻车制动杆放低到最低的位置。

优缺点:优点是传统手刹相对如今的电子手刹结构老说相对简单,成本低廉,维修也比较方便。缺点是长期使用手刹会使钢丝产生塑性变形,由于这种变形是不可恢复的,所以长期使用会降低效用,手刹的行程也会增加。

二、脚踏式驻车

我们通常称之为“脚刹”,脚踏式驻车系统也是“手刹”的一种,两者的作用是相同的,只不过是换了种方式:用脚踏板来控制,比较常见的是出现在B级车型上。

工作原理:使用这种手刹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上面说到的不要每次都全力将其踩下,因为脚的力量很大,所以很容易就将“手刹”踩的很深,这样对于拉线的寿命很不利,即使是用脚,也有意控制一点力度,不要那么狠。

三、电子手刹

其实就是传统手刹的升级,变传统手刹的手拉为电动,一个小小的按键就能启动和关闭手刹功能。

工作原理:电子手刹是由电子控制方式实现停车制动的技术。其工作原理与机械式手刹相同,均是通过刹车盘与刹车片产生的摩擦力来达到控制停车制动,只不过控制方式从之前的机械式手刹拉杆变成了电子按钮。常见的电子手刹有拉索式与卡钳式两种。拉索式电子手刹与传统拉索式手刹差别不大,同为制动蹄式,只是把手动的拉索改为电动形式。

电子手刹的使用:通过一个按键来启动或者关闭手刹功能。启动电子手刹可以在车辆任何状况下进行启动,即使在行进过程中误按,由于油门还处在工作位置所以电子手刹功能也会立即关闭;如果在紧急刹车过程中按下,大部分电子手刹系统都会额外提供更强的制动力来辅助,部分车型更具有电子制动力分布以及限速制停的功能。

优缺点:电子手刹最大的优点就是美观方便和节省空间,剩下的空间可做其他用途。而缺点就是对于喜欢操控驾驶的人来说,电子手刹无法做漂移。此外电子手刹成本略高,维修和更换不方便,更重要的是,当车蓄电池失灵的时候电子手刹的功能也会同样出现问题。

四、自动驻车

自动驻车是一种让汽车运行中可以实现自动制动的技术应用,同场很多电子手刹的车型会车型会同时配备这个功能。

工作原理:举一个例子,比如我们等红灯过程使用手刹步骤是这样(踩刹车→挂空挡→拉手刹→等待→踩刹车→挂档→松手刹),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自动驻车系统的功能实现是另外一种原理。刹车管理系统通过电子手刹(EPB)的扩展功能来实现的对四轮刹车的控制,可以说自动驻车系统是电子手刹(EPB)的一种扩展功能,由ESP部件控制,简单说:就是无论你在N档还是D档,等红灯时候只需AUTOHOLD启动,无用踩刹车和挂档位,车辆可以实现停车。

优缺点:优点是等红绿灯、堵车、上坡缓慢跟车等可以保证不后溜让车辆停下时不需要长时间刹车,并且能够避免车辆不必要的滑行。当然缺点也是有的,例如在倒车时开启AUTO HOLD,系统将会反复的锁止与打开,会让你整个倒车过程抓狂,所以建议在倒车时要关闭这个功能。

开车忘记松手刹是新手经常犯的错误之一,这种错误会使得刹车盘的磨损加速,手刹拉线拉长,从而导致车辆的刹车性能变低。如果长时间拉着手刹行车,更会导致刹车分泵咬死,刹车油泄露,制动液温度升高,最后刹车功能完全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