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辆跑偏就要四轮定位吗 四大原因需排查

楼主(2019-01-10):
车辆在行驶一段时间后,会由于交通事故、道路坑洼不平造成的剧烈颠簸、特别是高速行驶时突然遇到不平路面、底盘零件磨损、更换底盘零件和轮胎等等原因都会让车辆产生诸如轮胎异常磨损、车辆行驶跑偏、安全性下降、油耗增加、零件磨损加快、方向盘发沉、车辆发飘等等危险症状,而这些症状有可能随时给你带来行车危险。

四轮定位,就是通过定位角度测量来诊断车辆是否出现不良症状,并消除这些症状。一般的家用轿车在年度维修保养的时候做一下四轮定位是必要的,而一些特殊条件下频繁使用的车辆要每三个月定位一次。

一、汽车跑偏就一定要做四轮定位吗?

多数司机发现汽车跑偏,第一反应都是认为轮胎和悬挂系统出问题了,就慌忙去做四轮定位。其实汽车跑偏有很多种原因,例如胎面花纹磨损的程度不一样会跑偏,悬挂系统设计有问题或悬挂受伤、变形、移位等等。

1、胎压不等是导致汽车跑偏的重要原因。

每两万公里应调换一下轮胎的位置,因为驱动轮的磨损程度总是会比其他的轮子大,不同的摩擦力也会直接引发跑偏。

2、正常情况下新车由于悬挂系统故障,造成跑偏的概率很低,因为出厂前的车辆都已经过厂家的严格检测和调整。

但也不排除原厂设计就有问题的,比如悬架的导向杆和转向系拉杆的运动干涉就会影响车辆跑偏。前者是由于制造、调整时产生误差造成的,后者就是由于原厂设计造成的,且后者多造成向右跑偏。

3、转向系的好坏也将影响汽车的直线行驶。

各连接件因磨损间隙过大或轴承、主销、衬套磨损造成松动,将引起汽车在行驶中摆头,不能保持正常的运动轨迹。如果是转向节臂、转向节弯曲变形,一般会引起汽车单向跑偏。

最严重的是横直拉杆球头严重磨损后松脱,将造成转向失灵,到时汽车将完全失去控制。

4、再有就是一些另类的事情让你误认为汽车跑偏。

在高速行驶的汽车,横向的风会造成汽车的跑偏;一直靠在路的一侧行驶会造成跑偏;一侧的轮胎气压低会造成跑偏等等。

二、做四轮定位时要注意的那些事:

什么情况下车辆需要做四轮定位?

1、更换新胎或发生碰撞事故维修后。

2、前后轮胎单侧偏磨。

3、驾驶时方向盘过重或飘浮发抖。

4、直行时汽车向左或向右跑偏。

5、车辆日常维护:新车在驾驶3个月后,之后每半年或一万公里做一次四轮定位。

正常的四轮定位后车辆会有以下改善:

1、增加行驶的安全性。

2、减少轮胎的不正常磨损。

3、保持直行时转向盘正直,维持直线行车。

4、转向后转向盘会自动归正。

5、增加驾驶的操控感。

6、减少油耗的异常消耗。

7、降低悬挂部件耗损。

做四轮定位不准确的后果是什么样的?

1、轮胎过度磨损:四轮定位参数不准确可以造成轮胎偏磨从而导致发生爆胎的危险。

2、车辆开起来不顺手:方向盘发抖以及跑偏会给让你开车感觉更累,同时增加出现交通事故的概率。

3、油耗增加:如果没有特殊情况而油耗增加的话,可能是车辆的四轮定位参数不准确。

提示:当车辆在行驶中出现跑偏情况时,首先一定要控制好方向,避免与旁边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同时,采用最快速、有效、安全的方式使车辆在路边停下来。如跑偏严重则可拨打救援电话进行求救,若还可驾驶,最好到最近的维修店进行检测和维修,切不可再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