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并修复建武KMC-41高级降噪手咪

楼主(2019-01-10):
首先感谢论坛兄弟 @xx6210xx 赠送我的这个手咪。
一楼拆解
二楼改装修复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建武的降噪手咪,也是第一次拆解降噪手咪。
以前经常看到,motorola宣传片里降噪手咪效果非常好,可以虑掉消防车警报声音。
这个里面到底有什么呢?这么神奇。接下来让我们拆解看看吧。

手咪正面,按照常规来说,这个手咪挺大,适合大手掌的人来用。这个与常规小日本的不一样,一般小日本的手咪比较小,反而摩托罗拉的手咪大的多。
橙色按键,常规来说是一键警报,但是这些都是可以定义的。

手咪背面,背面应该是旋转车挂钩或者夹子,具体要看是用在车上还是身体上。
这个应该是用在车上,因为日本原文档给出的图,这个手咪接头是航空头。

PTT按键,手感一般,说不上特别好,也不是特别差。
手感这东西因人而异吧,我喜欢那种老式机械的哈

手咪另一面,开裂了,估计是暴力造成。

手咪下端吗,线被减掉了。
这个很多是货场干的,为了烧铜。
这个手咪线非好,但是没到我手里,遗憾。

这个手咪要像用起来,看来困难挺多。最终改完真累。

螺丝卸下
打开手咪(每当说这句话,脑海里都是口哨战歌,欧青ZBC)
里面没什么大的惊喜,很常规的表现。
不像摩托罗拉那种密密麻麻小黄豆的感觉,硅胶也马马虎虎。

我们直接看下PCBA,没啥

咦,发现惊喜。背面有MIC诶。
这样就说明有两个MIC了。

拆下PCBA,漏出喇叭。
这个喇叭看起来是高级货呀,可惜。。。。。(后面拆下PCBA接着说)

前面MIC

线卡子与耳机接口

拔掉卡子,拿出线

这样手咪PCBA就完全拆下
这个PCBA已经被暴力过了,我就纳闷了,在手咪里面怎么会被暴力???
上面是一颗双运放,用来给前后mic做降噪对比输出用。

喇叭虽好,但不为我用。
这个喇叭也被暴力了,看起来是上家不会拆,暴力导致喇叭骨架变形
内部音圈线断,骨架变形就没修复的意义了。

呵呵。

下楼开始改装修复

楼主:
首先找个合适的喇叭,这个喇叭是什么机器上的我忘记了,只记得这个喇叭陪我从惠州到新疆,再到内蒙古,已经陪了我7年。
不过喇叭没老化,哈哈。

制作pcba,洞洞板搞定。按键换成了普通的微动。
这个手咪我会用在自己改装的小车台上,所以正面两个按键变成信道+1与-1

背部接线,从上至下 MIC, 信道- 信道+ GND SPK+  SPK- PTT  空线 : DATA (写频)

手咪线换成摩托罗拉 xts 指挥官手咪线。
这个手米线也陪我7年了,也没老化。内部8根线,正好适合我这个。
拆下原手咪铜卡子,安装,压紧,安装,上卡子

手咪接线完成

安装航空插头
测试,这个小车台是GP88+DIY信道显示控制板改装的,小车台在老站发过贴,这里就不展示了

手咪测试

+信道

-信道,这张照片正好拍在数码管变换瞬间

发射,biubiubiu~

两个手咪对比

展示下,哈哈。

本帖完

楼主:
知识点补充:
uv频率的对讲机内部有mic增益电路,所以手咪上的线直接链接就行。就像很多摩托手咪,按照原手咪接线声音反而小,直接接就正常。这是因为高级手咪不支持低端电台。

网友:
我来了~~
这是因为高级手咪不支持低端电台。
我好像知道了什么~~
我的手台太低端了~~~

网友A:
图片清晰度不错,有提高,就是分辨率低了些,建议以后上传不低于1200px宽度的图片。

网友B:
原来里面是这样,相当于按键、麦和喇叭总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清晰度不错,有提高,就是分辨率低了些,建议以后上传不低于1200px宽度的图片。 ...

我还是按老站给缩图了
忘记新站可以直接上传

网友:
修好没降噪功能了

网友C:
兄弟,那个车台脸我还没找到,不仅没脸,上下盖板也都不见了,您看是这样尸体给你发过去,还是再等等。不过找到的希望不大,我的垃圾堆实在太大,如果翻一次估计要个把星期什么都不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那个车台脸我还没找到,不仅没脸,上下盖板也都不见了,您看是这样尸体给你发过去,还是再等等。不过 ...

哈哈,谢谢兄弟。
等找到一起吧再发吧,咱俩加下微信吧,我的微信A2557529

网友D:
CQCQCQ这里是BH3BFM呼叫,哪位朋友可以抄收,请回复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原来里面是这样,相当于按键、麦和喇叭总成

又是你丫巴卡丘希特勒

网友:
不错,看起来高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又是你丫巴卡丘希特勒

为啥这样说?
看来你很高兴看到偶

网友:
做工明显没有摩托好

网友:
新版的大图舒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CQCQCQ这里是BH3BFM呼叫,哪位朋友可以抄收,请回复

BH3BFM, this is BG7BLL.

网友:
恭喜亲爱的新坛首授精

网友:
引用 网友D:
CQCQCQ这里是BH3BFM呼叫,哪位朋友可以抄收,请回复

常用术语都忘记得差不多了

网友:
等了一上午的子弹,终于等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