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出的6S旧电池测测容量

楼主(2019-01-10):
帮同事替换了苹果6S的电池,换下的旧电池来测测容量

自制一个接口,夹子夹紧连上EBC-A10

更换前已经在手机里充满电了,直接设定1A放电到3.3V

还能用用,放出877mAh

网友A:
这个电池好像是1400容量吧,损耗快过半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池好像是1400容量吧,损耗快过半了

其实手机连接到电脑可以在软件看到电池的损耗的。不过我在实际应用里面发现这个损耗只是一个参考,要按照电池使用的情况来判断,一般电池不行了,就会出现经常自己关机和提示没有电量。这个时候多数就是已经出现损耗的了,测不测都意义不大需要换了

网友:
eb系列的上位机要一直开着,很不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手机连接到电脑可以在软件看到电池的损耗的。不过我在实际应用里面发现这个损耗只是一个参考,要按照 ...

那些软件测试的不太准确吧,如果有记录曲线的话还是比较有参考意义的。

网友:
容量还有,最大放电能力跟不上了,突然大电流就会电压陡降。

网友:
苹果电池容量都不大,

网友C:
放电电流太大了,已经超过1C了。

一般手机日常电流也就500mA左右。

网友:
装到小台灯里继续用

网友:
我的5s电池也不行了

网友:
损耗太大,没啥用了

网友:
楼主这个测试仪器挺棒,测试的线性图是如何生成的?

网友(2021-08-18):
引用 网友C:
放电电流太大了,已经超过1C了。

一般手机日常电流也就500mA左右。

我有EBD,即使0.5A放,恐怕也就1000MAH。
设计的是1730,显示79%,这个真不准。

网友:
损耗大了 我换下来的一个旧电池装电子秤了 配合太阳能板加4056 不用管了

网友:
能测曲线的机器好啊,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