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出租车空车指示灯拆解,比想象中的复杂

楼主(2019-01-10):
还是捡的,拿回来拆开看看。哈哈

楼主:
占个楼吧,哈哈

网友:
空车就亮啊。7805很漂亮

网友:
满大街道的出租车上,原来是这样的东西

网友:
怎么做的这么复杂?还要单片机?

网友:
开始以为就是电阻降压的LED呢,载客时翻下去就断开电源
结果这么复杂

网友:
这个还是不带语音模块的

网友:
怎么我那次捡的那个啥都没有,还拆不开全封死的,也没有电路板啊,说实话,不就是俩字吗,单片机都用上了,难道还会俩字交替闪烁啊

网友:
谢谢分享。。。。子弹终于飞来了。。。。

网友:
这么复杂啊,以前论坛里零元购的会闪字的led光字牌都没这个复杂。我还以为一个开关一个灯泡就搞定了。

网友:
没看出来有其他功能啊?不就是立起来亮,按倒灭吗?至于搞这么复杂吗?

网友A:
主要带了个语音ic,led驱动电路并不复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要带了个语音ic,led驱动电路并不复杂~

我还以为是单片机控制呢,原来是语音IC

网友:
学习了,哈哈,做工不错,子弹还在路上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以为是单片机控制呢,原来是语音IC

我也以为是单片机,台湾义隆。结果是他家的语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