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飞科电吹风fh6618

楼主(2019-01-10):
昨天晚上洗完澡吹一下头发,吹完后挂在挂钩上,没有拔掉插头,停了一会儿,闻到一股不知什么味道,一看吹风机开始冒烟。赶紧拔掉插头,好难闻的味道。估计是进水了。打开发现螺丝是Y型,家里没有工具无法打开。今天带到办公室拆修。

拿出神器打开后盖儿。

检查了一下发现是开关的问题。

打开开关清理一下。

有个开关内部已经烧坏(控制电热热丝,更正:控制风机的,控制电热丝的还算正常)。查看线路后,把开关颠倒过来头就可以用了。这个可以放办公室用了,家里还有个飞利浦的备用机。
总结:
长时间使用后,触点接触不到位导致打火,高温烧坏。还有从开关处进水的因素。
这个吹风机用了好长时间了,做工质量还可以吧。

e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这样的电吹风但由于电机上的整流二极管烧坏将主电热丝烧损想重新配—下主电热丝但不知道原阻值是多少 ...

明天我看看

下面是一档阻值

二挡看样子是两个并联

楼主:
手机发帖。编辑图片没法直接预览。图片乱了,先将就着看吧。

网友B:
让子弹飞一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让子弹飞一会。。。。

新版的m就像挤牙膏。。。

网友A:
我也有这样的电吹风但由于电机上的整流二极管烧坏将主电热丝烧损想重新配—下主电热丝但不知道原阻值是多少想请楼主提供—下电阻值谢谢了

网友C:
怎么烧起来的?不是已经关电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让子弹飞一会。。。。

飞吧飞吧,这版本m有点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烧起来的?不是已经关电了么

应该是从开关处进了点水,手湿,往墙上挂的时候水进入,里面还有白色油脂,应该是这个原因。其他原因还没想到

网友:
还好发现得早,不然会烧起来

网友:
都烧糊了~

网友:
谢谢分享。。。。子弹终于飞来了。。。。

网友D:
感觉新版很不习惯啊。。。

网友:
飞科电器相对质量还可以

网友E:
还是康夫的好70多得一个ac电机的了质量也不错,飞科没有康夫的电吹风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康夫的好70多得一个ac电机的了质量也不错,飞科没有康夫的电吹风好

嗯,我很赞同

网友:
烧得好惨,安慰
感觉开关塑料件材质很一般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新版很不习惯啊。。。

我也觉得没老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这样的电吹风但由于电机上的整流二极管烧坏将主电热丝烧损想重新配—下主电热丝但不知道原阻值是多少 ...

已经发消息给你了,不知收到否

网友:
己看到了,你的行为使我太感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