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今天再拆一个M150罗技无线鼠并修理成功

楼主(2019-01-10):
昨天拆好了一个双飞鸟,发到老版去了,那今天来看看抽屉里另外一枚罗技无线鼠M150在新版吧。
故障情况:右键不灵,没有大问题,还没到使用寿命。
具体过程见图。跟昨天一样,弄完装回去故障解除。挺不错的。又一个备用鼠标。

网友A:
如果那个蓝牙模块丢了,是不是这个鼠标也算费了?

网友:
板子反面应该有 MCU 兼职无线发射芯片。接收器丢了应该是可以配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那个蓝牙模块丢了,是不是这个鼠标也算费了?

不会,罗技有优联技术,买个支持优联的接收头重新配对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罗技有优联技术,买个支持优联的接收头重新配对就可以了

噢 ,学习了~~谢谢~~

网友C:
木分了,只能顶顶了。
既然拆了,可以顺便换个新微动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罗技有优联技术,买个支持优联的接收头重新配对就可以了

贵啊 !我也有个M280。买个优联的蓝牙 不合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木分了,只能顶顶了。
既然拆了,可以顺便换个新微动哈

拆很简单,换成本高

网友:
罗技有优联接收器,就是带个小太阳的那个,不过单独买这个接收器30元左右,我前期也是鼠标有问题,干脆直接入手二手全套的,也是在40元不到,这个配对也是很简单,买接收器的时候给你发一个软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