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X拆解』拆修一块12.6V三串锂电电动工具电池保护板均衡板

楼主(2019-01-10):
『X拆解』拆修一块12.6V三串锂电电动工具电池保护板均衡板
继上次装好淘货松下12V电钻后,自己瞎配电池组装了另一组备用电池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68927 ;之后也没咋用,突然某天过渡放电保护了,以为是电池没电,就充了电,发现直接是绿灯,一充电就激活可以使用,但是就是不能红灯充电,于是乎,拆!
12.6V三串保护板,最高放电25A,持续放电15A,电动工具使用足矣

背面光秃秃,坛友肯定发现有些发黄,因为用PTC加热板焊,温度过高导致电路板过热发黄了。

放电充电都是同一输出,通过保护板的电压与电池电压不符,为了更好的检修,得完全拆下

开始以为这货电阻损坏,一测是好的

101电阻,当三组电压各超过4.2V时,配对的电阻就会发烫,所以建议接好保护板就放一下电

红圈内三个6脚芯片,功能忘记了,还跟温总讨论过,实则没有损坏,输出正常

105电阻也正常

二极管正常

上面的小坑,则是我用万用表捅出来的

继续排插,三极管正常

最后排查问题出现在这货上,好像是某个焊点出问题了,导致三组电池保护电压不均匀,整个保护板判定电压错误,就充不进去电

最后重新焊接后正常使用了

通过保护板电压和电池电压没有误差,完美~~

后来也买了新的保护板,可调电源调成12V,接入P+P-,测电池焊接点,分压正常则整个保护板就正常。

网友A:
这是在老版发那个哈

网友:
就只是虚焊?

网友:
優秀文章,终于又可以开心的折腾了。。。。。

网友:
优秀文章

网友B:
这个前两天发过了哈

网友:
没有ic保护?

网友:
6脚芯片应该是单锂电保护IC

网友C:
是6元,然后邮费4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6元,然后邮费4元吗?

错,就6元包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在老版发那个哈

老版1月5号之后的都不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前两天发过了哈

1月5日之后的都不算。。

网友:
不能用于电动工具,那不玩完

网友:
我也买了一块这样用在用锂电池供电的车载吸尘器上,就是经常启动不了,首先排除电压不足的因素,启动后又正常,充电也正常,后来干脆拆了裸奔

网友D:
查这种贴片的 一个一个查很累的

网友:
m过不来。老版基本废了,查资料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查这种贴片的 一个一个查很累的

当一个芯片脚过多时。。只能用排除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