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索尼PS3 CECHH00拆机附死亡黄灯复活记

楼主(2019-01-10):
       两年多以前,有个朋友送给我一个坏的SONY PS3,费了大概一个多星期的时间修好并破解了,其间的过程很曲折,当时也没有拍照留念。因为在我之前机器已惨遭蹂躏,光驱上边的进碟机构已消失无踪,闲鱼找了下,一个坏的光驱至少都要近百元,所以就一直无光驱模式,反正也是吃灰。前不久在某论坛逛的时候,本市一朋友出一台故障机,40元,本想着可以拆个光驱把之前的机器复原。怎奈收到货后由于型号不同,光驱无法通用,虽然都是PS3,但是设计的差别还是特别的巨大。

首先看看这台PS3,SONY Computer Entertainment  Inc 出品,下边这个标签就不够严谨,致使我试机的时候搬出了我陈年的调压器,插在110V电源试机,实际表里不一,接下来的拆解过程会看到哪里表里不一。注意标签的左下角,那么明显得标志,100V ~ 3.5A   50/60Hz ,型号:CECHH00      NTSC制式(塞进几张手里现存的DVD提示不能播放PAL制碟片),NTSC J日版或港版;NTSC U/C则必定是美版则必定是美版,带WiFi功能,MADE IN CHINA MTK 中国制造,注意此处MTK不是联发科,应该是MTK = Maintek Suzhou China,苏州和硕。

PS3的型号版本众多,本机为CECH - H00  配置为40G(CECHH00) IBM Cell Broadband Engine(65nm) 256MB XDR主内存, 256MB GDDR3显存 ,因为买之前因为他便宜,本来只为拆个光驱嘛,收到货后通电试机,绿灯亮一下转黄后红灯闪烁,伴蜂鸣器“哔哔哔”三声,传说中的死亡黄灯。“死亡黄灯”出现的主要原因由于主机过热造成的主板变形、元件老化以及脱焊。PS3的“死亡黄灯”属于“慢性”的,随着时间的积累而发作。而长时间连续游戏的主机更易出现“死亡黄灯”。由于是过热导致的损坏,所以“死亡黄灯”较多发于初期的60GB以及20GB版本主机,老80GB与40GB次之。而最新批次的新80GB 由于采用了双65NM制程,功耗与发热大大降低,出现“死亡黄灯”的概率较低。既然是死刑犯,那就解剖准备器官移植呗,于是,开拆。

=============================================================================

第一部分、整体拆解。

1、分尸前,这个版本的厚机怎么说,这个弧形的上盖,幸亏不是一头宽一头窄,否则我真的以为他是某种成殓器物,总之不喜欢这个外形,比起PS2的外观,PS3整个……不喜欢。

2、这个PS的标志倒是从来没有换过,电源开关键和光驱退碟键采用触摸式。手里的另一台CECH 2012A采用的轻触开关按键。

3、这一堆字母写的啥相信坛友们即使没学过E文的也都知道是什么意思。传说第一个蓝光光碟一张可以装50G的内容,所以,想用这个当播放器放回蓝光电影瞧瞧。

4、第一步、用小刀揭开这个防伪防拆的封签,这种以前的电器比较多见,揭完之后,签的VOID就留在机器上了,再贴回去也会被一眼看出被揭过,作用吗跟现在的易碎贴一样。

5、本帖一直在拆一个多年的古董,所以,照片风格可能有些不妥,到处都是灰尘、划痕、破损。看官们将就下,毕竟不是新机开箱。

6、这个六角螺丝是用本坛22IN1神器拆的,还有拆主板的时候有几颗螺丝,其他都是用废品站捡回的破钻拆的。

7、幸好中间那行认识,拆开这个盖子移出硬盘。

8、这个很方便,为了频繁移出设计?不过也好,省去U盘拷贝的麻烦,直接接移动硬盘拷贝东西就完事了。

9、现在来看这个容量有点……,2012A上装的是120G的。

10、硬盘拆卸倒是非常的方便,这个SATA接口上也是满是灰尘。

11、顶部一张半透明的盖板。拆掉后就露出了下边的一层。

12、这个卡扣稍有难度,在机器的后边AV MULTI OUT 左边一公分左右的地方向下向内插入扁撬棒,成功后后边掀开跟蚌壳一样,因为在前边有几个卡着的地方比较粗壮,所以必须要先开后边,然后开生蚝一样翻起来才可以把这第二层去掉。

13、好吧,来张CECH H00 和CECH  2012A的开壳对比,到此处心里已经凉凉了,因为,因为,因为器官移植手术配型失败!光驱根本不通用,就不要说光碟进给机构了。
于是乎,死猪不怕开水烫,继续拆呗。

14、这张是摆拍,告诉大家一下电源这个插头的位置是在这里的,这个插头有三根线,5V    GND    STB,正常输出5V给开机待机电路,按开机键后主板输出2.8V左右的开机信号从STB给电源盒子,电源盒子输出12V整机电压。

15、拆电源模块需要拆掉的螺丝,红圈所示,螺丝拆掉后把前边的三线待机插头拔掉,以及后边的220输入插头拔掉,然后在机器中间前方这边从电源模块下撬起,因为电源模块通过一个插座与主板相连,提供12V电源,这个插头下边的拆解图提供特写。

16、拆光驱组件所要拆掉的螺丝。

17、光驱也来摆拍一张,展示光驱数据线所处位置,所以,正确的拆机步骤是首先拆掉电源,然后拔掉光驱的供电线和数据线,松解光驱固定螺丝后拆除。
(细心的朋友一定发现被拆除的硬盘又回来了,这是又装回来从这个角度来更直观的展示一下硬盘所处的位置)

18、光驱数据线接口FPC座。

19、此部分为游戏手柄接口板,包括蓝牙与USB。

20、图的正中间位置那两根就是主板的12V供电与电源连接的插头,插座会在电源板拆解部分看到。

21、去除FPC排线以及上屏蔽盖板。

22、接口板正面,可以看见,蓝牙部分使用了模块,而非PCB集成,且蓝牙天线也通过那根黑线引导了机器的后部,此设计的用意我的水平是看不懂了,所以无法瞎说。

23、拆下来了,就这样的,下边多角度给几张特写。

24、这张的电源模块在机器上的样子

25、未移除接口板的状态

26、拆除硬盘上屏蔽罩

27、被拆下来的硬盘屏蔽罩

28、主板记忆电池,没有这玩意每次开机都要设置一番。

29、主板上屏蔽拆除,不同颜色标记的不同种类的螺丝,中间那两个东西是固定CPU和GPU的散热器的。

30、移除上屏蔽,主板的背面一览无余了。

31、小心拆除主板

32、露出风扇及散热器,散热系统的所有螺丝都已经拆除了

33、拆除风扇

34、拆除塑料风道封闭壳

35、散热器,这些凸起是几层铝片的连接柱,两个洞是在机壳上定位的。

36,、移除了全部的空空的底壳

37、后部接口的开孔,对照主板位置看

38、本次拆解的全部螺丝,可以看出机器几乎全部拆解,但是螺丝量并不大,这种设计比较值得提倡,螺丝多总之并不是一件好事。

=============================================================================================
第二部分、电源模块的拆解

1、单独的电源模块

2、背面,注意右下角的插座,输出12V供给主板的。

3、SONY Computer Entertainment  Inc标识

4、我是来凑数的,哦,不,我是来展示我的基本参数的,上边那个不是在忙着练倒立嘛。

5、大家注意,这个盒子上的参数电源可以110-240,整机外壳标的是100V,害的我还去搬了个调压器过来,难道外壳标签的电压不是使用电压?

6、内部,积满灰尘,看来这机器是真的没有白买,被拼命的玩过啊。

7、为了验证他到底是多少伏的,费劲儿把电容撬起来一个,这下放心了,220V没有问题的。而且这一看这机器还是带PFC的。

8、下边几张图是展示电源模块的外壳的卡扣位置,注意黑塑料上的方形框,那就是跟上盖结合的卡扣。注:电源板此时已经经过简单的除灰处理。

就是这几个卡扣,拆的时候还是不太好拆的。

9、电源的12V插座

10、主板的12V插头

===================================================================================
第三部分、光驱模块简单拆解

        之所以说简单拆解,是因为只拆开了上盖和碟片进退系统,没有深入的拆解。

1、开颅,右边的白色塑料零件是碟片夹持部分。

2、中间那个圆的可以拿下来,他是靠顶盖来保持它的位置的,当碟片进入碟仓,两边的弯曲的零件张开,圆的落下中间的铁片与主轴电机上的磁铁吸合夹住碟片。退碟时弯曲的塑料零件向中间收(具体零件名不知道,所以土话解说),把圆的挤上来释放碟片,然后退碟。

3、内部逐级放大

4、光头组件

5、激光头,两个透镜的双光头设计,蓝光红光波长不同,透镜的镀膜颜色也不同,方便各自波长的光的透过。

========================================================================

第四部分、主板各部分IC特写

       鉴于缺乏相关知识,也懒得去网站搜索之后搬回来,所以只贴图,没有资料,大家需要资料可以自行搜索。

以上的图几乎涵盖了本机上所有的IC即元器件。

============================================================================================
第五部分、死机复活

       既然发到维修板块没有发到拆机板块,那就说下本机的维修复活过程吧。帖子开头就说了,本来为了救另外一台PS3准备做器官移植的,结果配型失败,对于白白花掉的57块钱(包括17块钱的运费)心有不甘,所以决定动手救一救这个机器,俗话讲死马当活马医吧。于是拆机仔细检查,发现一处烧焦的痕迹。如下图:

       靠近右侧电感处,已经被我清除了烧焦体,分析一下应该是TVS(瞬态抑制二极管)烧焦原因未知,因为拆下电源模块后强制启动电源模块检查12V出电压正常且稳定,示波器也未见毛刺尖峰。于是在清除了这个短路点后再度装好开机,本以为就是这么个问题,结果还是死亡黄灯……

       于是想起了死亡黄灯的故障原因,再度拆机将主板拆出来,用风枪对CPU和GPU用420°   风速40每个芯片吹了大概30秒左右,自然冷却后装机,奇迹就出现了,开机绿灯,接电视试机一切正常。U盘拷了几个棒子天团的1080P的视频播放未见问题,于是收摊,网购了点导热硅脂,重新拆机涂好硅脂后装机。

       看本文的图片大部分都是装机之后的逆向图序,所以跟正常拆机的图片有所不同,有可能看上一步的图片比下一步的图片板子上还干净很多,就是这个原因。也是因为本机复活成功后才有心情发这个帖子,把图片补拍出来。也是因为机器拆解还是简单不繁琐,螺丝也就那么几个,三下五除二就拆完,所以三番五次的拆开装上。

        本贴的意义在于,让没看过此型号的朋友们看下内部的结构,方便给手里有机想要拆解的提供个借鉴,同时也让更多亮起死亡黄灯的PS3能够重获新生。卖此机的兄弟就是因为没有时间也是看到其他的拆机教程觉得麻烦,所以便宜出售了这个机器,实际上拆起来没有想象那么麻烦,从收到机器开始拆,到修好装好大概不到3个小时的时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上次搞2012A用的时间比较长,那是第一次搞游戏机,加之后来的摸索破解费了些时间。

好了,就写到这了,写这个帖子比搞机器用的时间多得多,下午一点半开始到晚上八点半,中途传图片没反应刷新一下所有图片消失,不得不重新插入,不管费多大劲儿,如果能够给需要的人以帮助,那就没有白白浪费这七个小时的时间。

另祝大家开心快乐每一天,所有的今日,不管多么的不堪,都会成为未来某一日的向往。
PS:下边没有编进帖子的图片权当花絮吧

楼主:
一贴到底的感觉真的很爽

网友:
57块还带硬盘!赚到了!

网友A:
厉害了,啥时说说PS4问题。

网友:
厉害了,绝对是高手!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啥时说说PS4问题。

首先,我得有台PS4

网友:
我就看看,不说话

网友:
高手,恭喜修复,看到一半我就觉得此处该有精华了,果然睦版没让失望

网友B:
谢谢分享,这种机器能破解锁区吗?

网友C:
对sony的东西一直都有好感,但好像还没有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这种机器能破解锁区吗?

破解是没有问题的,现在可以刷4.83破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sony的东西一直都有好感,但好像还没有买过!

说良心话,电子产品,小鬼子整整霸占了几个年代,SONY确实有些东西做的不错,在音响方面,尤其这游戏机一直没有放弃。但是,现在小鬼子的东西没落了。

网友:
手里有2台。也有一台首发的40G的机器,100块钱包邮收的。故障和你的机器一模一样,开机滴滴滴三声。红灯闪。还有一台800块钱收的25系列的好的机器。目前正玩。打算有时间收拾下那个厚机。索尼的东西还不错,质量没话说。就是现在的思想落后了,设计的都跟不上时代步伐了。

网友:
灰好多,顺便清理一下

网友:
用风枪对CPU和GPU用420°   风速40每个芯片吹了大概30秒左右,自然冷却后装机,奇迹就出现了,开机绿灯,接电视试机一切正常。U盘拷了几个棒子天团的1080P的视频播放未见问题,于是收摊,网购了点导热硅脂,重新拆机涂好硅脂后装机。

网友:
谢谢分享。。。。杨大婶就是厉害 。。。。。。

网友:
厉害,大师级别!

网友:
40GB的机械硬盘,话说在现在淘宝上不值几个钱

网友:
用风枪对CPU和GPU用420°   风速40每个芯片吹了大概30秒左右,自然冷却后装机,奇迹就出现了,开机绿灯,接电视试机一切正常。---楼主成功修复一台,这个是技术活,楼主不仅是手艺人。

网友:
恭喜楼主修复机器,照片真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