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修带千兆网口的aqprox usb3.0 hub,主控是创惟科技的GL3520

楼主(2019-01-10):
半年前大叔那换来的,最近经常翻箱子,又找出来一些,今天就折腾一下这个usb扩展器
第一图是手机传的

第二图是电脑传的,参数没调整过,只进行了缩小操作

外观

3.0的接口

确实有9个触点

网口这端盖子没了 要自己diy一个了

全身无螺丝,直接顶出电路板

电路板正面

电路板背面

主芯片 GL3520

usb接口特写

这个应该是网卡芯片,隐隐看到螃蟹的图案

右边的P25Q40是4m闪存 猜测是用于础存网卡配置数据

这边还有一个,这个应该是用来存gl3520的固件数据

usb3.0部分的线断了三根

2.0的还没断

全部取下重新剥皮焊线

焊好的样子

3.0部分的地线加了个套管

下图是手机uc浏览器测试发贴
手机网页传图选项变多了,

谢谢围观,欢迎指导!

楼主:
搜索了一下,发现坛友有拆过这个主控的hub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091367
他的是四个口子,我这是三个口子一个网口,少的口子应该是被网口芯片占用了

USB 3.0集线控制器GL3520
GENESYS(创惟科技)公司的 GL3520-21是一个4端口、低功耗和可配置的集线控制器,兼容USB 3.0规范。GL3520-21集成了创惟科技自开发的USB 3.0超高速发射/接收物理层和USB 2.0高速物理层。

GL3520-21 特征:
1、兼容USB 3.0版本
2、对所有下游端口和上游端口具有快速充电的特点
3、片上8位微处理器
4、多任务转换器(TT)架构
5、集成USB收发器
6、高级电源管理和低功耗
7、可配置的SPI-FLASH / EEPROM /引脚绑定设置
8、灵活设计
9、低 BOM 成本
10、可用封装类型
- QFN 88 (10x10mm)
- QFN 64 (8x8 mm) ·
主控芯片详细资料:
https://wenku.baidu.com/view/f34 ... f5f61fb73628d2.html

昨天小忙没来得及测试,今天上午上午补上
插上就有惊喜 发现新硬件

识别usb3.0 hub

然后弹出网卡

网卡自带cd-rom驱动包,这应该是那个4m闪存的功劳

妥妥的1000M网卡

网友:
谢谢分享。介绍的详细,还有芯片资料,好评。

网友A:
没测试一下?是好的就赚大了

网友B:
去年我买了一个专门用来给笔记本的,他说的千兆的,结果我怎么搞都只有百兆,驱动里面就没显示千兆,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测试一下?是好的就赚大了

必须好的啊,已经更新测试照片,请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年我买了一个专门用来给笔记本的,他说的千兆的,结果我怎么搞都只有百兆,驱动里面就没显示千兆,哎 ...

我这个确实是千兆,已经更新测试照片,

网友:
好的,就极值啊

网友C:
我有一个HDMI转VGA的线,但拆开后发现里面白色的线一堆,其他颜色的倒是不多.一共十四根,断了一根黄色的,但还能够正常使用.好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个HDMI转VGA的线,但拆开后发现里面白色的线一堆,其他颜色的倒是不多.一共十四根,断了一根黄色的,但还 ...

如果芯片在hdmi端,vga这头最少可以少到5根线,

网友D(2019-06-11):
这个不错,USB-HUB+千兆网卡,插2.0估计会变百兆网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错,USB-HUB+千兆网卡,插2.0估计会变百兆网卡吧?

显示应该还是千兆,但速度肯定没有千兆了,

网友:
我也有个GL3520芯片的HUB,试一试焊接个flash上去

网友(2019-08-27):
想知道USB转RJ45是不是用的螃蟹的8153B

网友:
LZ送我吧,